一样的单片机程序,一样的板子,烧录进去我和我同学的现象完全不一样?

楼主(2022-06-16):
C51烧录问题
一样的程序,一样的板子,烧录进去我和我同学的现象完全不一样,程序是有关串口通讯的

网友A:
同一个教室、同一个课本、同一个老师,偿认为学生的成绩都是一样的么 ?
如果不一样,又会是怎样的呢 ? 给出泛泛的答案是你想要的么 ?

网友B:
1.你是对的,同学是错的。
2.你是错的,同学是对的。
3.你和同学都是错的。

网友C:
哪里不一样,有什么现象,不提供东西别人怎么去帮你?把现象发出来

楼主:
是这样,这是一个读取id卡的程序,上位机与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发给单片机一串八字节ID64数据,单片机进行处理后返回五字节序列号,我同学的现象正常,我的返回数字却不尽人意,主要是程序一样板子一样(板子是普中51A7开发板)由于板子是商业化的板子,所以我觉得硬件是一样的,而且代码也一样,包括keil里的配置,所以我实在想不出来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如果可以,请大家哪怕泛泛的答案也请说一下好吗

网友D:
电脑一样吗?板了的批次一样吗?焊点有虚焊的吗?连接线有松动的吗?

网友E:
keil里的优化设置一样吗?不要用源代码,用你同学的hex文件烧写进去可以用吗?上位机交换可以用吗?再不行示波器看波形,测试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一样吗?板了的批次一样吗?焊点有虚焊的吗?连接线有松动的吗?

电脑不一样,但是我用其他同学的电脑烧也不行,他们则是都可以正常运行,板子批次应该是一样的,无虚焊无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keil里的优化设置一样吗?不要用源代码,用你同学的hex文件烧写进去可以用吗?上位机交换可以用吗?再不行 ...

好的,谢谢您!!!

网友F:
你把你的电脑截屏发上来,看看是什么样子吧。我觉得很可能com口号不对,你看看设备管理里,你的板子插上后的com口号是多少。

网友G:
检查一下晶振是不是一样吧,估计一个是11.0592,一个12,因为普中随板会有晶振的,可能插入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你的电脑截屏发上来,看看是什么样子吧。我觉得很可能com口号不对,你看看设备管理里,你的板子插上后 ...

com口号是正确的,我反复检查过了

网友F:
那你的板子,返回数字是什么?根本没有,还是偶尔有?还是有返回,只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的板子,返回数字是什么?根本没有,还是偶尔有?还是有返回,只是不对?

返回数字一直有,但是不对,且不是乱码,而且我更改了相应的波特率还是不对,但是其实同时我还设置了若接收正确绿灯亮一次,接收错误红灯亮两次,每次接收到上位机发送的十六进制后都是亮两次红灯

网友F:
你能否多给点信息啊,比如上个图片的8个字节,你收到的五个字节是啥? 或者就发个空系列FF80000000000000 ,看收到的是啥? 既然能通信,那就是解算出问题了呗,发几个数据,手算一下看看先吧。
还有单板机怎么知道接受对错呢?难道是指行和列奇偶校验吗?

网友E:
普中A7开发板是不是这个样子?把你同学烧好程序的单片机换在你的开发板上,如果不行,90%以上的可能是你的板不行,在你的板上烧一片单片机换在你同学的板上,如果可以了,100%是你的板有问题,然后就慢慢检查你的板,从单片机锁紧座开始查,到连接上位机的线,硬件问题不排除,查软件就是走弯路,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E:
应该是在你的板上烧一片单片机换在你同学的板上,如果可以了,证明你的板烧录部分线路是好的,也能证明你的软件100%没有问题。

网友H:
你同学设置的波特率9600 你是4800 波特率都不对 能一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当时的代码,我的现象则如图所示,且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无乱码,红灯亮两次

我问一下,真的跟你同学程序一样吗? 比如 bin=(getbuf[i+3]>>j)&0x01; 有两个问题:1、它是ASCII码还是数字,没看到你转数字;2、这个码的前9位是1,所以应该从第三个字节也就是i+2才对啊?我觉得转码有问题,所以行列的奇偶检验也不对。要下班了,我也没看仔细,可能说的不对啊。

网友I:
可能与单片机固件版本、Keil版本,编译优化设置、晶振误差、供电问题有关。

网友J:
多简单啊,把你同学的MCU插你板上不就知道谁有问题了!

网友A:
既然同学就在身边,两套一样的东东其中结果不一,可以试着r

网友A:
既然同学就在身边,有两套一样的设备,但结果不一,可以试着换件就能找出原因:
1、用你的电脑和程序,其他硬件用同学的,试试出问题不;
2、无问题,将同学硬件中的部分与你的调换,直到找出问题件。

网友K: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与他人的相同单片机芯片对换试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目前已经解决了,果然是晶振的问题,可能是之前做相关实验忘记更换,他的是11.0592M的而我用的1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能否多给点信息啊,比如上个图片的8个字节,你收到的五个字节是啥? 或者就发个空系列FF80000000000000  ...

是的,是有行列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与单片机固件版本、Keil版本,编译优化设置、晶振误差、供电问题有关。

谢谢您,果然是晶振误差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果然是晶振误差的问题

学到了,我就喜欢这种有始有终的帖子。

网友L:
晶振,波特率设置一样吗?乱码大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晶振是不是一样吧,估计一个是11.0592,一个12,因为普中随板会有晶振的,可能插入的不一样。

确实和您说的一样,已经解决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