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精度电压表电流表 12位ADC XPT2046 单片机程序原理图PCB

楼主(2022-06-16):
在实际测试中,不管是研发还是维修,我们经常需要测量设备的电压电流,根据这个情况,我做了一个电压电流表。

单片机:由于手头上STC89C52RC很多,而且这也是大多数人比较常用的,所以我用了89C52RC做处理器。
ADC采样:这个单片机没有内置ADC,我采用XPT2046做ADC采集,XPT2046不仅精度高(12位ADC),
                而且有四个通道,还很便宜,非常适合ADC采样。
基准电压:由于随着输入电压与负载的波动,会使得XPT2046的电压不是标准的5V,虽然XPT2046内置了
                基准电压,但是太小了,会导致这个表的量程不够,所以我采用了TL431产生一个基准电压。
采样电阻:电流采样使用一个0.1欧姆1%精度,2512封装的贴片电阻,如果有1A电流,则产生0.1W的功耗,
                取样电阻不会发烫,但是此时电阻只有0.1V的电压理论ADC采集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流过0.1A,
                那只有0.01V的电压,ADC采样就不合适,所以需要放大。电压采样采用两个0603的电阻并联,
                由于接了跟随器,所以这两个电阻可以取大一些降低功耗(虽然问题不大)。
放大电路:采用LM358,一路做电流采样的放大,本项目是放大10倍,另一路做电压采样跟随器。
                 LM358存在零点漂移,所以在设置放大倍数的适合可能需要进行微调。
显示:使用了OLED,测试0.96寸的,实际可以使用0.91寸即可。
电路原理图(json格式的):如下:

PCB文件(json格式的):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校正方法:接入负载,输出一个足够大的电流,1A最好,然后测试取样电阻的电压,应该是0.1V,然后可以微调LM358的电阻使得OLED的显示正确,也可以在代码微调,代码里面有微调系数。附加功能:加了三个按键,可以额外开发更多功能。代码留有很多开发的余地,并且可以自己编程序显示电阻和功率。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v_verf 3.6  //基准电压最大值
#define  v_aver 2 //分压比例
#define  v_correction 1
#define  i_correction 0.9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v_datapros()
{
        u16 v_value;
        u16 v;

    delay(50000);
        v_value= Read_AD_Data(0xD4);
        delay(50000);

    v=(float)v_value*v_verf/4095*1000*2; //4944

        OLED_ShowChar(8,2,v/1000+0x30,16);
        OLED_ShowChar(16,2,'.',16);
        OLED_ShowChar(24,2,v%1000/100+0x30,16);
        OLED_ShowChar(32,2,v%100/10+0x30,16);
        OLED_ShowChar(40,2,v%10+0x30,16);

}

void i_datapros()
{
        u16 i_value;
        u16 i;
        delay(50000);
        i_value= Read_AD_Data(0x94);
    delay(50000);

//        OLED_ShowChar(8,6,i_value/1000+0x30,16);
//        OLED_ShowChar(16,6,i_value%1000/100+0x30,16);
//        OLED_ShowChar(24,6,i_value%100/10+0x30,16);
//        OLED_ShowChar(32,6,i_value%10+0x30,16);

        i=(float)i_value*v_verf/4095*1000*i_correction;     //ma

    OLED_ShowChar(8,6,i/1000+0x30,16);
        OLED_ShowChar(16,6,i%1000/100+0x30,16);
        OLED_ShowChar(24,6,i%100/10+0x30,16);
        OLED_ShowChar(32,6,i%10+0x30,16);

}
void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        OLED_DrawBMP(0,0,128,1,BMP1);
    delay(50000);
        while(1)
        {
                v_datapros();
                i_datapros();
        }
}

Keil代码和立创格式的json文件下载:

网友A:
这个制作不错

网友B:
详细,做工精细,谢谢分享。

网友C:
不知道测量范围多大

网友D:
89C52只适合学习,用来做产品还ADC只能呵呵,ADC不是初学者可以做好的, 首先是电源,ADC芯片、运放必须是线性稳压电源,第二是运放,LM358与高精度无源,楼主如果在意价格把STC89C52RC和XPT2046换成STC8H,省下的钱足够买一个好点的运放。

网友E:
lm358可换成op07,零漂几乎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m358可换成op07,零漂几乎没有。

op07虽然零漂小但是需要正负电源,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p07虽然零漂小但是需要正负电源,不合适

op333可单电源,零漂几乎没有

网友F:
现在的零漂移运算放大器太多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G(2022-07-21):
楼主做完后测试效果如何,特别是线性度如何?

网友H:
可以,留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89C52只适合学习,用来做产品还ADC只能呵呵,ADC不是初学者可以做好的, 首先是电源,ADC芯片、运放必须是 ...

这个ADC用的是XPT2046,没有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58可换成op07,零漂几乎没有。

确实,只是手头LM358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测量范围多大

可以自己更改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完后测试效果如何,特别是线性度如何?

可以符合100ma-2a正常读数

网友I(2022-09-06):
很好,很实用

网友J:
431基准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K(2023-06-16):
引用 网友D:
89C52只适合学习,用来做产品还ADC只能呵呵,ADC不是初学者可以做好的, 首先是电源,ADC芯片、运放必须是 ...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创意提示方案,真的做产品肯定根据实际条件选元器件;
实际很多时候对于国内的同行来说,缺乏的只是一个创意灵感;
看国外很多的创意很值钱,后期他们买到手之后还要经过大量的实验和工艺改进才能量产化,我们对一些最初的能从零开始先驱者,总是缺乏一些关爱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