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样电路不准

楼主(2022-06-16):
当把R10断开的时候 分压是准的  当把R10接上送入MCU的ADC口时  分压不准  误差很大,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的?

1.我采用加一个运放跟随的方式,阻抗变换(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相当于电压源),此时分压是准的,不过增加了成本

2.有人会把分压电阻 R44 45 46减小,功耗增加了,而且不是整个电压范围都准(试验过了)

3.有人会把R10增大,使得流入MCU AD口的电流减小从而减小MCU内部分压电阻的分压

各位大神还有哪些高招?欢迎讨论

网友A:
通常MCU用作AD输入的端口需要设置为高阻模式,输入电流近似0,R10上几乎没有电压降。

网友B:
你先查一下单片机ADC的输入阻抗,反正STM32的阻抗不高,R10是要严重影响精度的。

网友C:
1.并联那么多的电容,ADC的动态性能差的一比。(建议降低你的采集频率)
2.如果是STM32,输入阻抗最大不超过50k(详见数据手册ADC部分)
3.编不下去了....

网友D:
IO口高祖模式接近1uA电流(2个保护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你的R44-46电阻太大肯定影响精度。正常R44-46总和要小于50K。解决方法:
1、不改电路,用万用表校准的方法减少误差。
2、电阻改小10倍,R46的地用IO控制,测量时再打开减少功耗。

网友E: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MCU用作AD输入的端口需要设置为高阻模式,输入电流近似0,R10上几乎没有电压降。

高阻模式就一定能保证分压是准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并联那么多的电容,ADC的动态性能差的一比。(建议降低你的采集频率)
2.如果是STM32,输入阻抗最大不超 ...

实际用的是1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并联那么多的电容,ADC的动态性能差的一比。(建议降低你的采集频率)
2.如果是STM32,输入阻抗最大不超 ...

你是如何定采样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阻模式就一定能保证分压是准确的吗

STC系列ADC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系列ADC是这样的。

大师有何良策

网友A:
这是一款实际应用中的STC15W404AS的ADC输入电路,由于外电路有可能因意外导致AC36V电压窜入NTC采样电路,故加大了R7阻值以保护MCU,实测确有保护作用并且不影响NTC正常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款实际应用中的STC15W404AS的ADC输入电路,由于外电路有可能因意外导致AC36V电压窜入NTC采样电路, ...

AC36V  从那里会到NTC的采样电路  不可想象

网友F:
1)NTC  可用 Loop up Table的方式来解决
2)注意MCU Reference Voltage 飘动电压

网友G:
ADC 输入阻抗太低了,STM32,GD32都有这个毛病,
STC引脚设置成高阻输入,200K之内基本不影响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