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采样的几种方式

楼主(2022-06-16):
1.直接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
2.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比如差分放大、跟随器等
3.电表、智能断路器等电力设备里面用的互感器,互感器采集到交流电压然后经过运放精密整流(整形变换)送给MCU的ADC口采样
4.用霍尔传感器,这个方式没用过,也是需要线圈互感器吗?知道的朋友请分享下相关的电路
5.可能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只是还没有批量应用?

用霍尔传感器,这个方式没用过,也是需要线圈互感器吗?知道的朋友请分享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A:
专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在范围内不需要互感器,要扩大电流范围可以加互感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g2jm3piu3344
可以看下这个,就是霍尔的

网友C:
Proteus 中有N多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D:
1.直接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
一般的单片机的ADC基准电压就是供电电压,电流取样电阻很少有这么高的电压,所以,需要运放将电压放大才行。

2.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比如差分放大、跟随器等
这个不是脱裤子放%吗?既然ADC测量了,还要后面的运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在范围内不需要互感器,要扩大电流范围可以加互感器。

霍尔传感器本身就是一个线圈  没必要再增加互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eus 中有N多霍尔电流传感器

IP+  IP- 接线圈?那不便携

网友E(2024-07-04):
在DC-DC中,PWM控制的也有很多用电流互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