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40是怎么驱动的,没有温度寄存器地址和湿度寄存器地址

楼主(2022-06-16):
SHT40是怎么驱动的,没有温度寄存器地址和湿度寄存器地址

网友A:
数据手册第8-11页面有说明的
它并不是像DS1302这种有寄存器操作的
它是通过先发送一个命令(时序在第9页面,命令在第10页面),然后重新启动IIC读取数据,读取到有数据格式和计算方法在10页面有说明
如果是自己用的,推荐用hdc1080,两者差不多一样的,HDC1080官方有C代码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第8-11页面有说明的
它并不是像DS1302这种有寄存器操作的
它是通过先发送一个命令(时序在第9页面 ...

那是不是不用发从机地址0x4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不用发从机地址0x44

先发送从机地址,从机应答之后再发送命令,再等待从机应答,应答之后发送停止信号,然后再发送从机地址,说得有点绕,你看一下数据手册的时序图就知道了但从机地址并不是固定的,在数据手册中也是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