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开发板,用st link下程序下载成功没反应,用串口下载有反应

楼主(2022-06-16):
大佬help:stm32精英开发板,用st link下程序下载成功没反应,用串口下载有反应,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把JTAG短路的那几个短帽取下来
BOOT0,BOOT0不要上拉
st link用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开发板接上ST-LIN,点击一下建仓竖着的插头图标,有这个画面就说明已经正确连接,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JTAG短路的那几个短帽取下来
BOOT0,BOOT0不要上拉
st link用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开发板接上ST-LI ...

这个软件哪里找来的?我在ST官网上下载的ST-Link Utility只有驱动和升级程序。

网友C:
KEIL里面记得勾选上 “RESET AND RUN”

网友D:
1.拔掉下载器重插(既包括下载器同芯片、也包括下载器同电脑)
2.按着复位点下载,点完下载松开
3.上电后复位下看看跑不跑,有可能没设置reset and run
4.有核心板的话把核心板从底板上拆下来只对核心板下载试试
5.芯片断电再上电(重启)
6.在线调试试试能不能跑,有时在线调试能跑,板子上电自己跑不行

解决思路:

1.先看是不是下载器或电脑上keil配置的问题------先看电脑上能不能正确识别到stlink,有的话驱动没问题

2.再看是不是板子上哪里出现的问题-----看看keil能否正确识别到芯片,能则下载器连接没问题,有问题就是32的

3.看看是不是下载线的连接有问题

环境配置类:

1.首先检查程序是否编译通过,不能有error

2.检查flash算法是否配套,programming algorithm

   没有时会报 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STM32)

3.是否安装对应型号芯片的DFP,即是否安装对应系列的pack包

4.STlink是否正确连接(有的USB线里面没有数据线,只能充电),是否有驱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STlink设备(不带感叹号的)

5.出现STlink  connect error -----拔掉下载器,重插(同电脑间的连接)

电路问题:

1.下载接口短路到别的地方,或直接没有焊接到别的接口

2.复位电路有问题,上电没有拉到对应电平,拆掉复位电路

3.boot电路不行可以下程序,但是运行不了

4.晶振电路不行有时可以下程序,但是程序运行不正常

5.程序里面有对晶振频率的定义,程序和晶振不对应会导致运行不正常,引脚电平无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JTAG短路的那几个短帽取下来
BOOT0,BOOT0不要上拉
st link用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开发板接上ST-LI ...

JTAG短路的短接帽在哪,好像没有这短接帽

网友A:
引用 楼主:
JTAG短路的短接帽在哪,好像没有这短接帽

没有就没有了,因为我的板子是那种40块的入门板,有JTAG模式选择的,我就以为你的也有
ST-Link Utility这个软件,你上网搜索一下"ST-Link Utility下载"就可以了
我记得我是在这下载的,你看一下是不是
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4.html
时间久了,原文件没有了
认真对比一下电路,检查一下接线是不是对的,一般问题不大的

网友E:
下载后复位看下有没有运行

网友F(2023-04-21):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