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做的一套基于arduino的简易智能家居 源程序

楼主:
此项目没有使用中断,代码可以运行

为了读者有更好的体验,笔者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创作不易,请读者给个小心心吧

所有库文件笔者已经打包请在上面的文件下载

2021 12  31
by-王思源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pitches.h"//调用蜂鸣器头文件
#include "dht11.h"//调用温湿度头文件
#include "new.h" //调用头文件
#include "Wire.h"//调用总线文件
#include "Servo.h"//调用伺服马达文件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调用1602文件
#define DHT11PIN A0 //定意温湿度的I/O口是A0
dht11 dht11; //初始化dhrll
Servo myservo; //初始化伺服电机
int ledpin = 3;
int TrigPin = 4;   //定义超声波的接口
int EchoPin = 5;
int tonepin = 6;
int dianji = 7;
int lighttrail = A1;
int mx =A2;
float distance;
int swi = A4;
int mxq;
LiquidCrystal_I2C mylcd(0x27, 16, 2);//、、、、、、、、、、、、、、、用了scl和sda、、、、、、、、、0和1接口不能用、、、、、、、、、、、、、
//初始化1602
int pp;
void tempearture(int temp) {
  Serial.println(temp);
  if (temp > 15) {
    digitalWrite(dianji, LOW);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int length = sizeof(tune) / sizeof(tune[0]);//、、、、、、、、、、数组长度提取
    //    for (int x = 0; x < length; x++) //循环音符的次数
    //  {
    //    tone(tonepin, tune[x]); //依次播放tune数组元素,即每个音符
    //    delay(400 * duration[x]); //每个音符持续的时间,即节拍duration,400是调整时间的越大,曲子速度越慢,越小曲子速度越快
    //    noTone(tonepin);//停止当前音符,进入下一音符
    //  }
    if (!temp) {
      digitalWrite(dianji, LOW);
    }
  } else
  {
    digitalWrite(dianji, HIGH);
  }
}
void dis(float distance,float mqx) {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m");
  Serial.println();
  if (distance < 0.5)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Serial.println("灯亮");
    for (int thisNote = 0; thisNote < 8; thisNote++) {
      int noteDuration = 1000 / noteDurations[thisNote];
      tone(tonepin, tune[thisNote], noteDuration);
      int pauseBetweenNotes = noteDuration * 1.30;
      delay(pauseBetweenNotes);
      noTone(17);
    }
  }
    if (mqx >20)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Serial.println("灯亮");
    for (int thisNote = 0; thisNote < 8; thisNote++) {
      int noteDuration = 1000 / noteDurations[thisNote];
      tone(tonepin, tune[thisNote], noteDuration);
      int pauseBetweenNotes = noteDuration * 1.30;
      delay(pauseBetweenNotes);
      noTone(17);
    }
  }
  else
  {
    digitalWrite(ledpin, LOW);
    Serial.println("灯灭");
  }
}
void tempss(int pp, int hump, float distance) {
  mylcd.setCursor(0, 0);
  mylcd.print("T :");
  mylcd.setCursor(4, 0);
  mylcd.print(pp);
  mylcd.setCursor(0, 1);
  mylcd.print("H :");
  mylcd.setCursor(4, 1);
  mylcd.print(hump);
  mylcd.setCursor(7, 0);
  mylcd.print("D :");
  mylcd.setCursor(10, 0);
  mylcd.print(distance);

}
void setup()                                      //建立函数
{
  mylcd.init();            //、、、、、、、、、、、、、、、、、、、、、、、初始化liquidcrytal_2c
  mylcd.backlight();
  myservo.attach(9);
  pinMode(dianji, OUTPUT);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TrigPin, OUTPUT);
  pinMode(EchoPin, INPUT);
  pinMode(mx, INPUT);
  pinMode(swi,INPUT);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                   //、、、、、、、、、、、、、、、、、、、、、、、、主函数
{
  int cc = analogRead(swi);
   int mxq = analogRead(mx);

   pp= (swi*0.0048828125*100);
  Serial.println("lailia");
  Serial.println(pp);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0 / 100;//、、、、、、、、、、距离计算
  Serial.println("\n");
  dht11.read(DHT11PIN);    //、、、、、、、、、、、、、、、、、、、、、、读取dth11的温度以便于复赋值
  Serial.print("湿度 (%):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humidity, 4);
  Serial.print("温度 (oC):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temperature, 4);
//  int temp = (float)dht11.temperature;
  int hump = (float)dht11.humidity;

  tempearture(pp);   //、、、、、、、、、、、、、、、、、、、、、👉温度控制如果温度过高会开启温度过高保护
  tempss(pp, hump, distance); //、、、、、、、、、、、、、、、、、 👉液晶屏显示,船了三个参数,分别是温度湿度还有距离
  dis(distance,mxq);      //、、、、、、、、、、、、、、、、、、、、、👉距离函数如果距离过高会开启蜂鸣器

  int  val = analogRead(lighttrail);            // reads the value of the potentiometer (value between 0 and 1023)
  val = map(val, 0, 100, 100, 0);     // scale it for use with the servo (value between 0 and 180)
  myservo.write(val);

  delay(900);

}

new.h
double Fahrenheit(double celsius)
{
        return 1.8 * celsius + 32;
}    //摄氏温度度转化为华氏温度

double Kelvin(double celsius)
{
        return celsius + 273.15;
}     //摄氏温度转化为开氏温度

// 露点(点在此温度时,空气饱和并产生露珠)
// 参考: http://wahiduddin.net/calc/density_algorithms.htm
double dewPoint(double celsius, double humidity)
{
        double A0= 373.15/(273.15 + celsius);
        double SUM = -7.90298 * (A0-1);
        SUM += 5.02808 * log10(A0);
        SUM += -1.3816e-7 * (pow(10, (11.344*(1-1/A0)))-1) ;
        SUM += 8.1328e-3 * (pow(10,(-3.49149*(A0-1)))-1) ;
        SUM += log10(1013.246);
        double VP = pow(10, SUM-3) * humidity;
        double T = log(VP/0.61078);   // temp var
        return (241.88 * T) / (17.558-T);
}

// 快速计算露点,速度是5倍dewPoint()
// 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w_point
double dewPointFast(double celsius, double humidity)
{
        double a = 17.271;
        double b = 237.7;
        double temp = (a * celsius) / (b + celsius) + log(humidity/100);
        double Td = (b * temp) / (a - temp);
        return Td;
}

pitches.h
#define NOTE_B0  31
#define NOTE_C1  33
#define NOTE_CS1 35
#define NOTE_D1  37
#define NOTE_DS1 39
#define NOTE_E1  41
#define NOTE_F1  44
#define NOTE_FS1 46
#define NOTE_G1  49
#define NOTE_GS1 52
#define NOTE_A1  55
#define NOTE_AS1 58
#define NOTE_B1  62
#define NOTE_C2  65
#define NOTE_CS2 69
#define NOTE_D2  73
#define NOTE_DS2 78
#define NOTE_E2  82
#define NOTE_F2  87
#define NOTE_FS2 93
#define NOTE_G2  98
#define NOTE_GS2 104
#define NOTE_A2  110
#define NOTE_AS2 117
#define NOTE_B2  123
#define NOTE_C3  131
#define NOTE_CS3 139
#define NOTE_D3  147
#define NOTE_DS3 156
#define NOTE_E3  165
#define NOTE_F3  175
#define NOTE_FS3 185
#define NOTE_G3  196
#define NOTE_GS3 208
#define NOTE_A3  220
#define NOTE_AS3 233
#define NOTE_B3  247
#define NOTE_C4  262
#define NOTE_CS4 277
#define NOTE_D4  294
#define NOTE_DS4 311
#define NOTE_E4  330
#define NOTE_F4  349
#define NOTE_FS4 370
#define NOTE_G4  392
#define NOTE_GS4 415
#define NOTE_A4  440
#define NOTE_AS4 466
#define NOTE_B4  494
#define NOTE_C5  523
#define NOTE_CS5 554
#define NOTE_D5  587
#define NOTE_DS5 622
#define NOTE_E5  659
#define NOTE_F5  698
#define NOTE_FS5 740
#define NOTE_G5  784
#define NOTE_GS5 831
#define NOTE_A5  880
#define NOTE_AS5 932
#define NOTE_B5  988
#define NOTE_C6  1047
#define NOTE_CS6 1109
#define NOTE_D6  1175
#define NOTE_DS6 1245
#define NOTE_E6  1319
#define NOTE_F6  1397
#define NOTE_FS6 1480
#define NOTE_G6  1568
#define NOTE_GS6 1661
#define NOTE_A6  1760
#define NOTE_AS6 1865
#define NOTE_B6  1976
#define NOTE_C7  2093
#define NOTE_CS7 2217
#define NOTE_D7  2349
#define NOTE_DS7 2489
#define NOTE_E7  2637
#define NOTE_F7  2794
#define NOTE_FS7 2960
#define NOTE_G7  3136
#define NOTE_GS7 3322
#define NOTE_A7  3520
#define NOTE_AS7 3729
#define NOTE_B7  3951
#define NOTE_C8  4186
#define NOTE_CS8 4435
#define NOTE_D8  4699
#define NOTE_DS8 4978

#define NOTE_D0 -1
#define NOTE_D1 294
#define NOTE_D2 330
#define NOTE_D3 350
#define NOTE_D4 393
#define NOTE_D5 441
#define NOTE_D6 495
#define NOTE_D7 556

#define NOTE_DL1 147
#define NOTE_DL2 165
#define NOTE_DL3 175
#define NOTE_DL4 196
#define NOTE_DL5 221
#define NOTE_DL6 248
#define NOTE_DL7 278

#define NOTE_DH1 589
#define NOTE_DH2 661
#define NOTE_DH3 700
#define NOTE_DH4 786
#define NOTE_DH5 882
#define NOTE_DH6 990
#define NOTE_DH7 112

#define WHOLE 1
#define HALF 0.5
#define QUARTER 0.25
#define EIGHTH 0.25
#define SIXTEENTH 0.625

int melody[] = {
  NOTE_C4, NOTE_G3, NOTE_GS3, NOTE_A3, NOTE_G3, 0, NOTE_B3, NOTE_DS8
};
int noteDurations[] = {
  4, 8, 8, 4, 4, 4, 4, 4
};
int tune[] =
{
  NOTE_DH1, NOTE_D6, NOTE_D5, NOTE_D6, NOTE_D0,
  NOTE_DH1, NOTE_D6, NOTE_D5, NOTE_DH1, NOTE_D6, NOTE_D0, NOTE_D6,
  NOTE_D6, NOTE_D6, NOTE_D5, NOTE_D6, NOTE_D0, NOTE_D6,
  NOTE_DH1, NOTE_D6, NOTE_D5, NOTE_DH1, NOTE_D6, NOTE_D0,

  NOTE_D1, NOTE_D1, NOTE_D3,
  NOTE_D1, NOTE_D1, NOTE_D3, NOTE_D0,
  NOTE_D6, NOTE_D6, NOTE_D6, NOTE_D5, NOTE_D6,
  NOTE_D5, NOTE_D1, NOTE_D3, NOTE_D0,
  NOTE_DH1, NOTE_D6, NOTE_D6, NOTE_D5, NOTE_D6,
  NOTE_D5, NOTE_D1, NOTE_D2, NOTE_D0,
  NOTE_D7, NOTE_D7, NOTE_D5, NOTE_D3,
  NOTE_D5,
  NOTE_DH1, NOTE_D0, NOTE_D6, NOTE_D6, NOTE_D5, NOTE_D5, NOTE_D6, NOTE_D6,
  NOTE_D0, NOTE_D5, NOTE_D1, NOTE_D3, NOTE_D0,
  NOTE_DH1, NOTE_D0, NOTE_D6, NOTE_D6, NOTE_D5, NOTE_D5, NOTE_D6, NOTE_D6,
  NOTE_D0, NOTE_D5, NOTE_D1, NOTE_D2, NOTE_D0,
  NOTE_D3, NOTE_D3, NOTE_D1, NOTE_DL6,
  NOTE_D1,
  NOTE_D3, NOTE_D5, NOTE_D6, NOTE_D6,
  NOTE_D3, NOTE_D5, NOTE_D6, NOTE_D6,
  NOTE_DH1, NOTE_D0, NOTE_D7, NOTE_D5,
  NOTE_D6,
};

//曲子的节拍,即音符持续时间
float duration[] =
{
  1, 1, 0.5, 0.5, 1,
  0.5, 0.5, 0.5, 0.5, 1, 0.5, 0.5,
  0.5, 1, 0.5, 1, 0.5, 0.5,
  0.5, 0.5, 0.5, 0.5, 1, 1,

  1, 1, 1 + 1,
  0.5, 1, 1 + 0.5, 1,
  1, 1, 0.5, 0.5, 1,
  0.5, 1, 1 + 0.5, 1,
  0.5, 0.5, 0.5, 0.5, 1 + 1,
  0.5, 1, 1 + 0.5, 1,
  1 + 1, 0.5, 0.5, 1,
  1 + 1 + 1 + 1,
  0.5, 0.5, 0.5 + 0.25, 0.25, 0.5 + 0.25, 0.25, 0.5 + 0.25, 0.25,
  0.5, 1, 0.5, 1, 1,
  0.5, 0.5, 0.5 + 0.25, 0.25, 0.5 + 0.25, 0.25, 0.5 + 0.25, 0.25,
  0.5, 1, 0.5, 1, 1,
  1 + 1, 0.5, 0.5, 1,
  1 + 1 + 1 + 1,
  0.5, 1, 0.5, 1 + 1,
  0.5, 1, 0.5, 1 + 1,
  1 + 1, 0.5, 0.5, 1,
  1 + 1 + 1 + 1
};

网友A(2022-06-17):
避坑操作:
首先没有中断,就没有优先级
优先级有问题,就会导致当蜂鸣器响起时,超声波就会不工作
光感传感器就不会工作,
温湿度也会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