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怎么在工程设置里取消报错?

楼主(2022-06-17):
求问ad18怎么在工程设置里取消报错

网友A:
有的报错是设计问题需要修改设计,有的报错你认为无关紧要,需要在报警选项里设置一下。

网友B:
在规则设置里修改你觉得无关紧要的设置,然后做rule check的时候就不会报错了,如果单纯想取消报错就直接选reset error 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