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获取网络时间并显示源程序 74HC595驱动8个数码管

楼主(2022-06-17):
用74HC595驱动8个数码管,通过ESP32获取网络时间并显示!

运行实物

运行实物

代码截图

代码截图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WiFi.h>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time.h>
#include <WebServer.h>
#include "disp.h"
#define NTP1  "ntp1.aliyun.com"
#define NTP2  "ntp2.aliyun.com"
#define NTP3  "ntp3.aliyun.com"
//填写WIFI入网信息
String str =
"<!DOCTYPE html><html><head><meta charset=\"UTF-8\"><meta name=\"viewport\"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content=\"ie=edge\"><title>daodanjishui的ESP32网页配网</title></head><body><form name=\"my\">显示--:<input type=\"text\"name=\"s\"placeholder=\"输入yys\"id=\"aa\">
显示数字:<input type=\"number\"name=\"p\"placeholder=\"输入的会显示在数码管\"id=\"bb\">
<input type=\"button\"value=\"确定\"onclick=\"wifi()\"></form><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function wifi(){var ssid=my.s.value;var password=bb.value;var xmlhttp=new XMLHttpRequest();xmlhttp.open(\"GET\",\"/HandleVal?ssid=\"+ssid+\"&password=\"+password,true);xmlhttp.send()}</script></body></html>";
bool gang=0;
int yys888=0;
const char* ssid = "CMCC-M9JR";
const char* password = "a3n6v83c";
int ss=0,hh=0,mm=0;
WebServer server(80);
void setClock() {
  struct tm timeinfo;
    if (!getLocalTime(&timeinfo))
    {//如果获取失败,就开启联网模式,获取时间
         Serial.println("Failed to obtain time");
         WiFi.disconnect(false);
         WiFi.mode(WIFI_STA);//开启网络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configTime(8 * 3600, 0, NTP1, NTP2,NTP3);
        return;
    }
    // Serial.println(&timeinfo, "%F %T %A"); // 格式化输出:2021-10-24 23:00:44 Sunday
    // Serial.print(asctime(&timeinfo));//默认打印格式:Mon Oct 25 11:13:29 2021

//String iii=asctime(&timeinfo);

//String hhhn=iii.substring( 17,20 ) ;
//qq=hhhn.toInt();
    // WiFi.disconnect(true);
}

void handleRoot() {
  server.send(200, "text/html", str);
}
void HandleVal()
{
    String wifis = server.arg("ssid");
    String wifip = server.arg("password");
    yys888=wifip.toInt();
    if (wifis=="yys") gang=1;
    else gang=0;

    Serial.println(wifis);
    Serial.println(wifip);
    //WiFi.begin(wifis,wifip);
  //  WiFi.begin(wifis.c_str(),wifip.c_str());
}

void handleNotFound() {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0);
  String message = "File Not Found\n\n";
  message += "URI: ";
  message += server.uri();
  message += "\nMethod: ";
  message += (server.method() == HTTP_GET) ? "GET" : "POST";
  message += "\nArguments: ";
  message += server.args();
  message += "\n";
  for (uint8_t i = 0; i < server.args(); i++) {
    message += " " + server.argName(i) + ": " + server.arg(i) + "\n";
  }
  server.send(404, "text/plain", messag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1);
}

void setup()
{
      pinMode(latchPin,OUTPUT);
      pinMode(clockPin,OUTPUT);
      pinMode(dataPin,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设置ESP32工作模式为无线终端模式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configTime(8 * 3600, 0, NTP1, NTP2,NTP3);
    setClock();

  Serial.println(ssid);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从网络时间服务器上获取并设置时间
    // 获取成功后芯片会使用RTC时钟保持时间的更新
   // server.on("/HandleVal", HTTP_GET, HandleVal);
   // server.onNotFound(handleNotFound);
  //  WiFi.disconnect(true);
  // WiFi.mode(WIFI_OFF);//关闭网络
  //  Serial.println("WiFi disconnected!-----");

server.on ("/", HTTP_GET, handleRoot); // 绑定‘/pin’地址到handlePin方法处理
server.on("/HandleVal", HTTP_GET, HandleVal);
server.onNotFound(handleNotFound);

  server.begin();
  Serial.println("HTTP server started");
}

void disptime()
{

if(gang==0){

disp(3,10);disp(6,10);
disp2(1,hh);
disp2(4,mm);
disp2(7,ss);
}
else if (gang==1)
    {
      if(ss>30)
      disp2(1,yys888);
      else
      disp2(5,yys888);
     }
  }

void getClock() {
  struct tm timeinfo2;
    if (!getLocalTime(&timeinfo2))
    {

    }
String iii=asctime(&timeinfo2);
String hhhn=iii.substring( 17,20 ) ;   //21:35:38
ss=hhhn.toInt();
String hhhn1=iii.substring( 14,17 ) ;
mm=hhhn1.toInt();
String hhhn2=iii.substring( 11,14 ) ;
hh=hhhn2.toInt();
disptime();

}

void loop()
{
  //setClock();
getClock();
server.handleClient();

}

DISP.H头文件:
#ifndef DISP_H_
#define DISP_H_

int clockPin=22;
int latchPin=23;
int dataPin=21;
int i,j;
unsigned char num[]={0b00111111,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b01000000, //"-"
                     0,
};
unsigned char num1[]={0b11110111, //"1"
                      0b11111011, //"2"
                      0b11111101, //"3"
                      0b11111110, //"4"
                      0b01111111, //"5"
                      0b10111111, //"6"
                      0b11011111, //"7"
                      0b11101111, //"8"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

      shiftOut(dataPin,clockPin,LSBFIRST,num1[i-1]);
      shiftOut(dataPin,clockPin,MSBFIRST,num[j]);
      digitalWrite(latchPin, HIGH);
      delay(1);
      digitalWrite(latchPin,LOW);
}
void disp2(unsigned char k,int n){
// int t=30;
  int ge=(int)n%10;
  int shi=((int)n/10)%10;
  int bai=((int)n/100)%10;
  int qian=((int)n/1000)%10;
  if(n<100)
   {
    disp(k,shi);
    disp(k+1,ge);
    }
  else
  {
    disp(k,qian);
    disp(k+1,bai);
    disp(k+2,shi);
    disp(k+3,ge);
  }
}
void cleardisp()
{
  for(i=0;i<9;i++)
  {
    disp(i,11);

    }
}

#endif

网友A(2022-12-03):
太好了,正在寻找网络时钟的制作方法!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