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亮数码管的1,是点亮EF还是BC,是强制规定还是约定成俗

楼主(2022-06-17):
要点亮数码管的1,是点亮EF还是BC,是强制规定还是约定成俗。ABCDEFG小数点,哪4段在前,看了几个教程,好像都没有说明白。谢谢

网友A:
通常点亮数码管 1,是点亮BC。

网友B:
A对应D0,dp对应D7

网友B:
百度一下就有,见图

网友C:
看图片

数码管

数码管

a-z

a-z

网友D:
点亮bc==1。

网友E:
标准数码管笔段命名没有强制规定,是行业惯例。数码管分共阴或共阳。特种数码管都是定制。点亮数码管的段码也是按惯例接法编写,也可以自主改变接法并另行编码。
常用的数码管段码数组: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反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7-PX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FC,0x60,0xDA,0xF2,
                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
                0x9C,0x7A,0x9E,0x8E,0x02,0x01};

//顺序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反序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7-PX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03,0x9f,0x25,0x0d,
                0x99,0x49,0x41,0x1f,
                0x01,0x09,0x11,0xc1,
                0x63,0x85,0x61,0x71,0xfd,0xfe};

网友F:
没有强制规定,也没有约定俗成,取决于你自己的硬件电路,你要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取值就可以了

网友G:
点亮BC是约定成俗,你非要点亮EF也可以,就是用户会迷惑。

网友H:
ABCDEFG小数点,哪4段在前,这个根据PCB布线怎么方便怎么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电路设计好了,有一个软件可以生成数码管段码的软件自动生成,很方便的。

网友I:
dp,g~a
a~g,dp
dp,a~g
g~a,dp

从最高位到最低位,这四种排列方式,都有,没有什么规定,也没有什么约定。纯粹是看布线的人的心情。前两种常见一点,主要是因为针对前两种布线格式的字库软件满大街都是。你要是喜欢, a,c,b,d,f,e,dp,g  这样排,也可以。无非自己写库辛苦点而已。

网友J:
想怎么点亮,就怎么点亮,看自己心情,自己想如何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弄清楚了数码管编码的疑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