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路原理图看不太懂 除了最小系统,还有哪些电路?都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2022-06-17):
请问这个2乘20串行字符液晶屏显示原理图画的正确吗?里面除了单片机最小系统,还有哪些电路?都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A:
应该不行,液晶基本都是16引脚的,这种串行的还没见过,除非有说明书介绍怎么用脉冲

网友B:
第一次用proteus吗?电路没问题,可以用。除了最小系统,啥也没有了!VT1和VT2是虚拟的,没有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液晶基本都是16引脚的,这种串行的还没见过,除非有说明书介绍怎么用脉冲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用proteus吗?电路没问题,可以用。除了最小系统,啥也没有了!VT1和VT2是虚拟的,没有实际电路。

感谢回复!确实是第一次接触,啥也不懂。我连老师布置的作业让我做什么都不懂。请问作业里的实训要求是啥意思呀?这个是让我做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用proteus吗?电路没问题,可以用。除了最小系统,啥也没有了!VT1和VT2是虚拟的,没有实际电路。

啊,我的回复好像是被吞了,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