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V 22uf千层糕电容(聚酯膜)可以用什么电容代替?

楼主(2022-06-17):
这种无感无极发烧金属话聚酯薄膜电容 250V 22uf 可以用什么电容代替

网友A:
0.22uF,不是22uF。

网友B:
从旧pc电源中可拆下替用品

网友C:
这类高频高压无感电容通常容量不大。字符标u22可能是0.22u,焊开一个脚验证一下容量。马云家有,较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类高频高压无感电容通常容量不大。字符标u22可能是0.22u,焊开一个脚验证一下容量。马云家有,较贵。

不用可能,就是这样。比如3R6,表示3.6欧,3K9表示3.9千欧。

网友E:
别掉入HIFI的坑
看好参数,参数一样的,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F:
现在的薄膜电容虽然仍然以卷绕结构为主,但是已经不是早年插入两个引脚,而是在两侧金属化后引出,这种结构同样没有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