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按键双击的问题

楼主(2022-06-17):
其中一个单片机按键单击短按的键值为 case 0x0202:
现在我想在这键值基础上加上双击,既能实现单击又能实现双击,这样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单键是可以实现单击和双击的,但是写成0x0202肯定不行吧,得另外写一个按键标志函数

网友B:
if(KeyVal == 0x0202)
{
        DoubleClickTimerEn = 1;//1ms定时中断内DoubleClickTimer++
        ClickCount++;
}
if(DoubleClickTimer>200)
{
        DoubleClickTimerEn = 0;
        DoubleClickTimer = 0;
        ClickOut = ClickCount;
        ClickCount = 0;
}
if(ClickOut == 1)
{
        ClickOut = 0;
        //运行单按功能
}
if(ClickOut == 2)
{
        ClickOut = 0;
        //运行双按功能
}

网友C:
这段代码有问题。运行不对

网友D:
现在单片机资源都多到这种程度了么?一个键值都16位表示了?  你有那么多按键? 有那么多按键还要双击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有问题。运行不对

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单片机资源都多到这种程度了么?一个键值都16位表示了?  你有那么多按键? 有那么多按键还要双击干啥?

可能是阵列键盘

网友E:
楼主要提供更多信息。常用的按键代码几十种,各自适用于不同应用场景。单就一小段局部代码case 0x0202:,难以复现其真实应用场景。得到的答复充其量只是一个思路。有一定基础还可能触类旁通,初学者只能如入云雾,于事无补。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单片机资源都多到这种程度了么?一个键值都16位表示了?  你有那么多按键? 有那么多按键还要双击干啥?

键值只用8位来表示,另外的用来区分长短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