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电路、滤波电路、选频电路、门限比较电路、带通电路之间的异同

楼主(2022-06-17):
学电路那么久,一直还没 用过检波电路!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看资料说的是一种幅值获取电路?就是获取电路的最大值?

检波电路、滤波电路、选频电路、门限比较电路、带通电路之间的异同?哪个精通的?给大家娓娓道来

网友A:
应该叫峰值检测更好吧。

网友B:
检波二极管是特定的,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专用的检波二极管,比如半导体收音机上就有用到检波二极管,用它来将中频信中的音频信号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波二极管是特定的,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专用的检波二极管,比如半导体收音机上就有用到检波二极管,用它来将 ...

音频信号属于中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峰值检测更好吧。

既然是峰值检测  就直接用阀值比较器岂不是更好

网友C:
检波电路:典型应用在调幅信号的解调上,用于解出调幅信号的信号包络线,不是峰值。
滤波电路:常见于电源电路的滤波、信号通道的滤波。
选频电路:常见于高频电路放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谐振选频。
门限比较电路:这个不就是电压比较器了吗?
带通电路:就是让某些频率成分通过的电路,比如有高通、低通、带通,与之对应的有带阻、陷波之类。
随便说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波电路:典型应用在调幅信号的解调上,用于解出调幅信号的信号包络线,不是峰值。
滤波电路:常见于电源 ...

不错哈  你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波电路:典型应用在调幅信号的解调上,用于解出调幅信号的信号包络线,不是峰值。
滤波电路:常见于电源 ...

既然是调制信号   不是基波  不是载波  检波出来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是调制信号   不是基波  不是载波  检波出来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

检波就是去掉载波,把被载波提取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是调制信号   不是基波  不是载波  检波出来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

你把载波信号看成货柜,调制信号看成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