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大家有啥好的串口扩展模块可以推荐?

楼主(2022-06-17):
网上找了,只有一个wk2114,还有其他模块可以推荐使用的不?

网友A:
stc8系列有4个串口

网友B:
16C554

网友C:
是乎还可以用通用IO口模拟串口哦,程序相对复杂些

网友D:
楼主需要几个串口都不说,如何回答?需要4路沙发已经回答,成本最低的更多路地板也回答了,wk2114和16C554有点贵,楼主不怕电路复杂,8路可用两片8选1模拟开关CD4051, 16路可用两片16选1模拟开关CD4067,不能直接用还可以加驱动,模拟开关扩展串口我也没有试过,仅供参考,这些方法也只能分别实现多路串口收发,不能做到同时多路串口收发。

网友E:
用串口扩展模块,真的不如直接换单片机,或者增加单片机从机。即便单片机用IO口模拟串口也能轻松达到115200速率,实在不明白用串口扩展模块的优势何在……至于用模拟开关分时复用,发送当然没有问题,接收的话,就非常不合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串口扩展模块,真的不如直接换单片机,或者增加单片机从机。即便单片机用IO口模拟串口也能轻松达到115200 ...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搞过多串口的电路,如果单片机用IO口模拟串口也能轻松达到115200速率,那么,模拟串口就是最佳方案,至于我说的模拟开关分时复用,至少比楼主找的那个wk2114成本更低,路数更多。

网友F:
主要还是看做什么用。做项目的时候当然要考虑成本。软件能实现的坚决不加硬件。串口多的一般4口也就够用了。实在不行用脚多的模拟几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乎还可以用通用IO口模拟串口哦,程序相对复杂些

很多人不知道,用IO模拟串口有风险?我玩过,在大量数据传送中可能会有一次错误,如果大家有读过STC说明书就知道其串口内部每个位都是间隔时间取样三次,然后以二个相同的值而定0或1,所以才那么可靠。

网友B:
stm32f091有8个串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不知道,用IO模拟串口有风险?我玩过,在大量数据传送中可能会有一次错误,如果大家有读过STC说明 ...

首先,他们家的说明书,是最不能信的说明书, 他们STC89系列~STC12系列的下载电路图全都是错的,到现在都没改过来,所以,他们的手册,你看看就可以了,别太当回事。

先不说,如果你收了3次, 其中有不一样, 三中取二之后,这个结果,就是可以信赖的么? 通讯可以这么马虎,少数服从多数就好了?你怎么知道,其实一共有14个1,2个0, 但是你偏偏取了其中 1个1,2个0 来决定出了最终结果0呢? 这真的比只取一次好么?

其次,这是STC在20多年前的方案了,当时据说是衡量过,16分频后取7,8,9 这三次,数据最为可靠。10年前,他们STC15出来后,已经取消了3种取2的方式,只取唯一数据,因此波特率也改为了 4分频,让串口的速度再次的提升了。所以,目前其他家如何,我不知道,至少STC,你用他最尖端的单片机,就是使用的你认为的“有风险”的串口传输。

接着,串口要数据可靠,不能用9位传输么? 不能数据传输完了发送一个累计校验么?这个不比那虚无缥缈的 3中取2 来的可靠么?

最后,模拟串口也是可以3中取2, 或者 5中取3, 7中取4的,你懂了模拟串口的原理,有什么不能做的?
最后的PS:  “在大量数据中会有1次错误”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那么就是你模拟串口的代码写的太滥。无非就是读的0/1, 硬件串口的优势根本不是在这里体现得好吧?

网友H:
wk2114还是非常不错的,亲测效果不错。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195&mobile=2

网友I:
为什么要这么多串口呢?如果你要求的串口波特率一样的,那就所有东西使用一个串口就行了 多字节传输 加校验 传输稳稳的

网友J:
转成 485 挂一串,用不同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K:
STC 单片机4个串口的大把,讨论这个没啥意义,除非你有一麻袋哪个芯片

网友L:
用个模拟开关就可以扩展了

网友M:
换个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N:
建议直接换32

网友O:
直接换同系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