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2-06-17):
    上图,为什么在主函数外直接给P1口赋值,编译时会报出未定义,编译通不过?
下图,而在主函数中赋值却可以通过编译。

网友A:
放在main()函数前要显性指明sfr:
sfr P1=0xFE;

网友B:
P1已经在头文件中被定义为寄存器的地址名:sfr P1 = 0x90;。在函数外写P1=0xfe;被编译器当变量处理当然出现语法错误。在函数内写P1=0xfe;实际是把0xfe写入地址0x90的寄存器。

网友C:
在主函数外要声明
sbit P1 = 0xF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主函数外要声明
sbit P1 = 0xFE;

1.在keil软件尝试了一下,编译不通过。
2.sbit是对位进行操作的,而且是对于能位操作的寄存器才能使用。
如P1^1 = 0XFE;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main()函数前要显性指明sfr:
sfr P1=0xFE;

尝试了,编译通过不了。

网友D:
这是楼主编程不规范造成的,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标准的单片机C语言,第一句是头文件,头文件到主函数之间是库文件、常量、变量、子函数声明定义、以及各种数组之类的定义,中断函数和所有子函数必须放在主函数之后,主函数之前定义的变量是全局变量,子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是局部变量,我就是这样编所有的单片机程序,所以这方面我基本没有出过问题,有人为了偷懒,把子函数放在主函数之前,免去了函数声明之类的语句,我觉得看着就不舒服,程序就像倒着放一样,P1=0xfe,这已经是实质性的赋值运算语句,怎么能放在主函数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已经在头文件中被定义为寄存器的地址名:sfr P1 = 0x90;。在函数外写P1=0xfe;被编译器当变量处理当然出现 ...

那顺便帮我看下下面的代码:
P1 = 0Xfe;
while(1)
        {
                        P1= _crol_(P1,1);
                        Delay(100);
        }
为什么这个代码没有流水的效果?
我的理解是每一次循环P1里面的位都向左移一位,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错误.
如:第一次循环后:P1 是1111 1101
      第二次循环后:P1 是1111 1011
然后以此类推,产生流水的效果。
实际过程中,第一个灯亮后,第二个灯亮,然后就一直停留在第二个灯亮,第三个灯不亮,后面的灯也不亮。
下面的代码可以实现流水灯:
P1 = 0xFE;
        while(1)
        {
                for(k = 0;k < 8;k++)
                {
                        P1= _crol_(P1,1);
                        Delay(1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楼主编程不规范造成的,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标准的单片机C语言,第一句是头文件,头文件到主函数之间是 ...

学习了,学习了。出现了语法上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顺便帮我看下下面的代码:
P1 = 0Xfe;
while(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P1=0xfe;
        while(1)
        {
                P1= _crol_(P1,1);
                Delay(100);
        }
}

网友E:
你这个是函数外的赋值代码,当然报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顺便帮我看下下面的代码:
P1 = 0Xfe;

你的Delay(100);是延长100us吗?如果是的话你的程序其实已经实现了流水灯的效果,只是你的眼睛不行没有看出来而已。

楼主:
现在可以了,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是楼主编程不规范造成的,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标准的单片机C语言,第一句是头文件,头文件到主函数之间是 ...

你的程序肯定只有一个.c文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的程序肯定只有一个.c文件吧

目前只有一个c文件够用了,以前程序越编越长,觉得可以分成几个模块就好了,后来发现Keil有折叠功能,我把所有程序折叠起来,需要修改哪个打开哪个,我现在编的程序不复杂,不到2000行,等到折叠都很麻烦的时候再考虑分成几个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目前只有一个c文件够用了,以前程序越编越长,觉得可以分成几个模块就好了,后来发现Keil有折叠功能,我 ...

肯定是一个模块一个.C文件这样写更方便,需要哪个模块直接复制过来改一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