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头文件丢失?

楼主(2022-06-17):
写了600行代码,结果一编译,全是报错,还把头文件干掉了,大佬进来看看是咋回事?

编译后

编译后

编译前

编译前

报错

报错

网友A:
如果代码没错的话,看看有没有全角的标点符号,头文件能找到的话自动会加进去的!

网友B:
主程序里看一下是否正确包含了头文件,编译出错有很多原因,语法错误,关联错误,算法错误,英汉字符错误等等,一般从第一条错误开始解决,有的解决一条后面的都正确了

网友C:
只是不显示隶属关系,并不等于“干掉了头文件”。

还是解决错误再说别的吧。

网友D:
删除C文件,重新导入

网友E:
重新导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