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5V电压如何产生?

楼主(2022-06-18):
前级供电DCDC24V转5V,有没有输入5V 输出负5V的芯片, 要求正负电压共地,输出电流最小100MA

正负5V供电给 icl8038电流25MA   和 运放MAX44248AS输出负载200欧

网友A:
可以用LM2576电压反接法得到,再用7905转-5V,直接买一个模块也可以

网友B:
电荷泵SGM3204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线圈用功率电感,取值100UH-2mH 都可以,配合79L05稳压可以获得共地-5V输出

网友C:
100ma而且要求共地连接,所以常规的电荷泵估计没戏了。电荷泵电压极性变换可能难以达到100ma的输出电流,或者价格比较高。而共地连接,电压反接估计没戏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最大输出100ma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最大输出100ma电流

Q2不会炸管吗? 是否应该在R2回路中串联一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2不会炸管吗? 是否应该在R2回路中串联一只电容?

不会!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ma而且要求共地连接,所以常规的电荷泵估计没戏了。电荷泵电压极性变换可能难以达到100ma的输出电流,或 ...

电荷泵的升压和负压的都使用过,电路简单,共地连接,TPS60400是40mA,SGM3204是现在在使用,这两个都用用过,我使用的电流没达到100mA,音频电路使用。

这是嘉立创商城出的SGM3204芯片资料(功能类型:电荷泵 输出通道数:1 输入电压:1.4V~5.5V 输出电压:-5.5V~-1.4V 输出电流(最大值):200mA 开关频率:950kHz 电荷泵芯片,开关电容式电压变换器,最大输出200mA,可用于运放放大、滤波等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的升压和负压的都使用过,电路简单,共地连接,TPS60400是40mA,SGM3204是现在在使用,这两个都用 ...

能够找到输出大电流的电荷泵芯片确实要方便的多

网友E:
可以用ICL7660直接得到-5v

网友F:
听说过电源串联吗?2个5V2A充电头串联就有±5V啦,还可以大电流。如果需要大电流电荷泵不行,充电头容易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的升压和负压的都使用过,电路简单,共地连接,TPS60400是40mA,SGM3204是现在在使用,这两个都用 ...

原来真有些孤陋寡闻了,你的这个回帖使我对电荷泵有了新的认识,谢谢!已经买了5片实验,我也一只想解决负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听说过电源串联吗?2个5V2A充电头串联就有±5V啦,还可以大电流。如果需要大电流电荷泵不行,充电头容易找 ...

有时外接双电源模块并不方便,不过,你的这个方法我确实在一台X光机上看到具体的应用,双电源模块串联,由一个正压输出端与另外一个模块的负端连接,模块的负端作为负压输出,公共端作为GND输出,正端作为正压输出。

网友G:
无聊,仿真了一下。
手残了,稳压管居然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真有些孤陋寡闻了,你的这个回帖使我对电荷泵有了新的认识,谢谢!已经买了5片实验,我也一只想解决 ...

彼此学习!

网友H:
可以用ICL7660直接得到-5v 回复

网友I:
MAX764了解一下,直接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