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C15单片机的P3.2自动检测高电平检测不出来?

楼主:
如题,如果用判断P32==1可以检测,但是P3.2有个功能,就是和T0定时器合作,当TR=1,与P32接高电平时就开始计数,试了很多次,P32无法判断高电平的存在。

上边是高电平波形,下边是电路。OUT输出的波形,检测的是示波器中心的地方,明显高电平。用另一个单片机IO口写一个高低电平又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A(2022-06-18):
P3.2是外部中断口,P3.4才是T0外部计数输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2是外部中断口,P3.4才是T0外部计数输入口。

谢谢回复,请看图片。应该是计数器0,当INT0为高时计数器打开,INT0对应的是P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请看图片。应该是计数器0,当INT0为高时计数器打开,INT0对应的是P32

手册有明确说明,不可望文生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明确说明,不可望文生义。

好的,谢谢,我再想想,问题是我用另外一个口产生一个方波然后接到P32是可以计数的。

网友C:
你说的是gate方式吧,p32相当于一个开关,通过开关控制定时器是否计时,这时候p32内部应该设置为1,外部下拉到0时定时器停止,当外部拉高后,就开始计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gate方式吧,p32相当于一个开关,通过开关控制定时器是否计时,这时候p32内部应该设置为1,外部下 ...

谢谢,看来您用过这个,是的,就是说要先P32=1是吧,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再想想,问题是我用另外一个口产生一个方波然后接到P32是可以计数的。

外部中断INT0计数与定时器外部时钟T0计数是互不直接关联的两种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INT0计数与定时器外部时钟T0计数是互不直接关联的两种应用。

看上面那个朋友说的GATE方式,应该是对的。

网友C:
又看了一下你的标题,
用Gate 方式的话,89C52 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89C51上INT0 只有下降沿中断,和低电平中断。
但是,你用 STC15 的话,INT0 中断就不能开启。就算开启,也必须IT0 = 1; 不能开启上升沿中断功能,不然会有问题。
你具体电路和代码没有看到,就不做任何猜测了,也就提个醒,有则改,无则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那个朋友说的GATE方式,应该是对的。

如果这么说就没有讨论INT0或T0的必要了,P3.2就是一个普通IO口,与其它IO口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看了一下你的标题,
用Gate 方式的话,89C52 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89C51上INT0 只有下降沿中断 ...

谢谢,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么说就没有讨论INT0或T0的必要了,P3.2就是一个普通IO口,与其它IO口没有区别。

谢谢,不行的话就当IO口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明确说明,不可望文生义。

您好朋友,请帮忙看看,现在做普通IO口来做,也是不稳定,数据乱跳,仿真可以,实际不行,另外测出的数好像大了10多倍,不知道是不是开了1T模式。

网友B:
GPIOCSByewei2022061503.rar (452.45 KB, 下载次数: 3) 代码及仿真图,仿真正常,实际测到的数比这个大了10倍,而且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gate方式吧,p32相当于一个开关,通过开关控制定时器是否计时,这时候p32内部应该设置为1,外部下 ...

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D:
可以参考超声波模组检测高电平的方法
if(!P32)//在主循环中等待低电平
{
        while(!P32);//等待高电平
        TR0 = 1;
        IT0 = 1;
        EX0 = 1;
}
void INT0_Interrupt() interrupt 0
{
        TR0 = 0;
        EX0 = 0;
        Timer = (u16)TH0*256;//计算高电平时间
        Timer |= TL0;
        TH0 = 0;
        TL0 = 0;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超声波模组检测高电平的方法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