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执行问题 float型变量写法

楼主(2022-06-18):
float vcc;
if(vcc==23)
还是写成
if(vcc==23.0f)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编译器会强制转换的,所以
if(vcc==23)就可以,实在想看得像浮点一点,这样也可以
if(vcc==23.0)

网友B:
两种写法都是错误的。
应该这么写:
if(fabs(vcc-23.0)<Epsilon)
至于Epsilon定义成多大,你看着办。

网友C(2022-07-25):
if (fabs(vcc- p) < 0.000001)可以根据差值小于某个精确度值来判断是否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f (fabs(vcc- p) < 0.000001)可以根据差值小于某个精确度值来判断是否相等。

这个“0.000001”取值要根据数据实际范围来定,IEEE754单精度mantissa是23位(二进制),相当于7位(十进制)精度。那么这个“0.000001”对于0.5~5的数据范围来说就是个相当不错的数值,但是对于10来说就完全没法用了。

网友D:
都可以的,编译器会处理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的,编译器会处理好的。

都不可以,你对浮点数运算一无所知。

浮点数运算总是有误差的,像整数运算那样绝对的匹配是不可能的(概率很小,跟中彩票差不多)。

网友E:
如果不是特殊场合。一会我会把浮点数转成整形再做这种逻辑运算。要对比小数点后面多少位。就将float数乘以10,100,1000.。。。。就可以了。

网友F:
浮点运算是有误差的 ,这样写 很可能误判,fabs(),这个函数了解一下

网友G:
23.0或者23.f都可以

网友G:
不过最好用fabs,浮点等于会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