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if else if语句如何判断范围

楼主(2022-06-18):
if  else if 语句如何判断数据范围25到75(包含25和75)
76到125 (包含76和125)
126到175(包含126和175)

网友A:
        if(i>=25 && i<76){;}        //25到75(包含25和75)
        else if (i>=76 && i<126){;} //76到125(包含76和125)
        else if (i>=126 && i<176){;}//126到175(包含126和175)

网友B:
if((x>=25)&&(x<=175)
{
       if(x<126)
       {
                 if(x<76)
                 {
                        //25到75(包含25和75)
                  }
                  else
                  {
                        //76到125 (包含76和125)
                   }
        }
        else
        {
                 //126到175(包含126和175)
         }

}

网友C:
比较了一下你和沙发程序写法的区别 感觉结果不合理 为什么

A. 这是编译大小 用现成工程改的 懒得删过去的 只是分别加了你和沙发的函

B. 未进入函数的时间

C. 沙发函数运行完毕时间

D. 你的函数运行完毕时间

E. 断点设置是这样 应该没错吧 为什么运行结果完全一样

网友B:
因为是空的,直接跳过了,没有需要执行内容,只有判断,这个判断是无效代码。你至少弄个a=1什么的吧,这是其一,其二你x也好,i也好,都是空的,即都是0,比较啥?好歹传参进去吧?

楼主:
这样写,有什么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较了一下你和沙发程序写法的区别 感觉结果不合理 为什么

A. 这是编译大小 用现成工程改的 懒得删过 ...

用了else if结尾最好加上else。

网友E:
if(i>=25 && i<76)
else if (i>=76 && i<126)
else if (i>=126 && i<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