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键控制循环两路定时输出,求思路

楼主:
一个键控制循环两路定时输出,一键揗环三个模式,A.B两路输出,关闭,有什么好思路现实呢?

网友A(2022-06-19):
大概是这样

网友B:
这种按键需要加一个判断按键是否松开的语句吧?不然他会一直加加,反应特快

网友C:
一个键控制循环两路定时输出,一键揗环三个模式,A.B两路输出,关闭,有什么好思路现实呢?,补充说明:一键循环四个模式,模式1 P3.0输出定时10分钟,模式2  P3.0输出定时20分钟,模式3  P3.0输出30分钟,模式4,P3.0不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键控制循环两路定时输出,一键揗环三个模式,A.B两路输出,关闭,有什么好思路现实呢?,补充说明:一 ...

开一个10ms的中断
加入以下代码
if(Min_Target)//不为零
{
if(++_10ms>=6000)//60000ms=1min
{
_10ms=0;
Min_Target--;
}
}
在主循环中比较Min_Target
不为就输出P30

注:Min_Target在每次按键后只赋值一次
注2:_10ms在每次按键后需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10ms的中断
加入以下代码
if(Min_Target)//不为零

感谢总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