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无错误,板子无法运行

楼主(2022-06-19):
板子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

#include<reg52.h>
sbit ksec=P3^0;
sbit kmin=P3^1;
sbit khour=P3^2;
unsigned char secshi=0,secge=0,minshi=0,minge=0,hourshi=0,hourge=0;
unsigned int num=0,sec=0,min=0,hour=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 定时50ms  //晶振:11.0592MHZ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定时器中断程序
void time0()interrupt 1
{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LED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if(num==20)                  //累加达到50*20=1000ms=1s
        {
                num=0;
                sec++;
                if(sec==60)            //累加60s,进位1min
                {
                        sec=0;
                        min++;
                        if(min==60)          //累加60min,进位1h
                        {
                                min=0;
                                hour++;
                                if(hour==24)          //累加24h,全部回归0
                                {
                                        hour=0;
                                        min=0;
                                        sec=0;
                                }
                        }
                }
        }
        secge=sec%10;
        secshi=sec/10;
        minge=min%10;
        minshi=min/10;
        hourge=hour%10;
        hourshi=hour/10;
        P2=0xfe;                    //11111110,0端口低电平
        P0=table[secge];
        delay(5);
        P2=0xfd;                      //11111101,1端口低电平
        P0=table[secshi];
        delay(5);
        P2=0xfb;
        P0=0x40;
        delay(5);
        P2=0xf7;
        P0=table[minge];
        delay(5);
        P2=0xef;
        P0=table[minshi];
        delay(5);
        P2=0xdf;
        P0=0x40;
        delay(5);
        P2=0xbf;
        P0=table[hourge];
        delay(5);
        P2=0x7f;
        P0=table[hourshi];
        delay(5);
}
//按键控制子程序
void keyscan()
{
        if(ksec==0)
        {
                delay(10);                          //消抖
                if(ksec==0)
                {
                        sec++;
                        if(sec>=60)
                                sec=0;
                }
                while(ksec==0)
                        display();
        }
        if(kmin==0)
        {
                delay(10);
                if(kmin==0)
                {
                        min++;
                        if(min>=60)
                                min=0;
                }
                while(kmin==0)
                        display();
        }
        if(khour==0)
        {
                delay(10);
                if(khour==0)
                {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hour==0)
                        display();
        }
}

网友A:
单片机运行的几大条件都满足了吗,现在是什么现象,IO都指定对了吗?

网友B:
代码仿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