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的智能加湿系统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6-19):
此仿真具有定时功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打开加湿器,通过继电器来控制加湿器的打开与关闭,数码管显示倒计时,LED灯知识当前状态
使用继电器,通过单片机定时器控制继电器开关,模拟定时开关加湿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uint8_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SysTick_Init();
        while(1)
        {
                uint8_t i;
                for(i=0;i<10;i++)
                {
                        GPIO_Write(GPIOB, ~table[i]);
                        Delay_ms(200);
                        if( i>= 5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
                }

        }

}

Keil5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
仿真用什么打开?没见过这种文件,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用什么打开?没见过这种文件,惨了

Proteus8.8

网友C:
没有仿真protues8.8,8.9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仿真protues8.8,8.9可以吗?

这种软件一般都会兼容老版本,新软件应该可以打开老版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