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捣赤道仪 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2-06-19):
好久没有鼓捣东西了,最近看了天文年报的消息,七龙珠出来,把我吃灰已久的牛反搬出来折腾了几天,失望而归,动起心思折腾赤道仪了。用手慢慢挑=调,震动太大,一不小心好不容易找到的星星又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想着装几个步进电机,用维宏控制板来控制找星星  这样就免去了毛手毛脚的把星星搞丢了
赤道仪仰角调节好就可以固定了不用经常调整,这里就免了  主要是赤经和赤纬两轴,某一个宝上有现成的星星跟踪电机   没米遗憾地哼,还是动手改好了,朋友是搞机械的  先去他那里薅两个步进电机,顺带让把电机支架,齿轮做好安装上去。,维宏版没有现成的,那就拥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自己鼓捣吧,想起来也简单 整两个步进电机驱动板 加上  也就可以

网友A:
好想法
回头看成果
俺也弄个
15年前自己磨牛反镜的路过
虽然成功 但清晰度差大了
又用排水管做了个折射
赤道仪馋死了 便宜的不好
贵的  又买不起  啦啦啦

网友B:
你的赤经仪是啥型号的,到头的时候怎么设硬件停止呢,我觉得自己做要注意保护,别让步进拧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赤经仪是啥型号的,到头的时候怎么设硬件停止呢,我觉得自己做要注意保护,别让步进拧过头了。

设计用一个行程开关  就是现在3D打印机上普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赤经仪是啥型号的,到头的时候怎么设硬件停止呢,我觉得自己做要注意保护,别让步进拧过头了。

EQ3  入门级别  以后都不想用了  道布森结构很方便  想试试  不过感觉赤道仪高大上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
回头看成果
俺也弄个

也想自己做个超大的妞反   初步计划500的口径   买不起玻璃  用铝板做  反正现在的镜子都是镀铝膜,有空发发您做镜子的经验!!

网友C(2023-02-08):
赤道仪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跟踪拍星星避免拖尾吧?手机拍星空曝光如果在4秒以内基本看不出拖尾。如果能曝光2-4分钟则星像亮度必然大增!即使手动每4秒钟调整跟踪一次也是可以办到的(要有耐心,体会一下赤道仪!)!极轴也无需对的太准。拍摄南部中天前后的星像我估计是可以的?如果用步进电机跟踪则成半自动的了。关键问题的涡轮蜗杆调速机构不好弄?

网友B:
楼主弄的咋样了,感觉调焦也需要电动了,要不4MM的目镜太难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