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DJ8前级 这个电路原理图声音怎么样?

楼主(2022-06-20):
大神吗帮看看这个线路好听吗

网友A:
好是好听,这些老式元件元不好买吧,且体积大

网友B:
电子管到二手市场见到过,那玩意应该不是新管或许寿终正寝都有可能。拆机的管子而不是整机售卖可以试听,电子管专用的变压器等

网友C:
10年前只会一点基础的时候就开始玩HIFI,也投了不少钱了
现在,电路原理也算是入门了,奉劝你不要入HIFI,不要看任何HIFI器的网上测评
会画板就自己画板,享受DIY的过程
如果不会画板,可以去马云家买板子回来自己焊
OPA2604(3块钱左右)+LM3886TF(25块左右,超过这个价钱就不要买了)
也可以OPA2604+5200对管,就是这种的,再搞个音调就行了,不需要在这上面花太多钱,当然,土豪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O1CN01nerJaM1llT55V21Xk_!!1941134859.jpg

网友D:
HIFI别太认真。差不多就可以了。认真你就输了。
一个电容能卖一百多,脑袋被打一下也就信了,一个保险丝几十块我说啥也没想通。
如果真喜欢听音乐,我把我的想法说一下。
初级呢,就买一个200左右的板子,不要数字功放的。搞个环牛,搞几个大电容。音箱和喇叭要好几百了。这就可以了。下载点无损的音乐。足够用了。我想我的耳朵也就这样了。
再说最好的音响,就需要一个合适的房间了。隔音,反射。要我听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IFI别太认真。差不多就可以了。认真你就输了。
一个电容能卖一百多,脑袋被打一下也就信了,一个保险丝几 ...

现在的数字功放早就不是以前的数字功放了,技术升级了,音质要比LM3886之类AB功放的好,就算不好,也不会差于AB的,HIFI测评什么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几十年前的"听感"
我身边就有这种HIFI人士,我用数字功放和AB类功放,叫他们盲听评论一下,不告诉他哪个是数字功放,哪个是AB功放,结果是啪啪打脸
如果是带着数字功放音质不好的心态去听,那肯定是觉得数字功放音质不好
如果是别人放给你听,你不知道这是数字功放还是AB类功放,你就会发现数字功放的好了
我以前用的5200对管的,后来觉得那太大,换成了LM3886,现在换成了TPA3250,又不用花什么钱,也不占地,小巧玲珑,感觉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