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乘法运行速度,整型和浮点型的乘法 比较哪个速度快

楼主(2022-06-20):
单片机执行 整型和浮点型的乘法 比较哪个速度快
比如 5000*6
0.5*6*10000

网友A:
        unsigned long j=1;
        float k=1;
        j=j*5000*6;   1127-928=199
        k=k*0.5*6*10000; 1304-1127=177

第一次运行时,一个199周期,一个177周期,但是后面数值变了之后,整数运算稳定在200周期,浮点数则在350-400周期左右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