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单片机ADC的模拟地,单点接地到LDO,还是电池负极

楼主(2022-06-20):
单片机ADC的模拟地,单点接地到LDO,还是电池负极。单片机的数字地。单点接地到LDO,还是电池负极。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要不要单点接地

12V电池供电 ,经过LDO转3.3V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理论上模拟地和数字地都应单点接ldo的地,但在一般工程中你会发现是不是单点接地还是需要斟酌的,单点接地需要把好好的一块完整地割开,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好事。如果adc精度要求不高,建议不割开,系统稳定权重>adc精度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