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半个焊盘要怎样做?

楼主(2022-06-20):
买了二块esp8226-12F模块,发现模块边缘焊盘是半个焊盘,我做了一下焊盘,先做异型铜泊再加焊盘再关联 发现焊盘是个整的它不是半个 要怎样做出来焊盘是半个的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图上做全焊盘,做板工艺要求指定边缘做金属化半孔就行了。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有“半个焊盘”

网友C:
为啥都爱买12F?不用12S?新手请教,就是因为io口多吗?好像有的引脚是通内部flash的啊?

网友D:
就是所谓的邮票式小板,做板子的厂子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做全焊盘,做板工艺要求指定边缘做金属化半孔就行了。

谢谢指点 已和pcb板厂沟通可像你说的那样做

网友E:
作邮票孔要加钱,建议弄来板子自己割

网友F:
我就奇怪了,你电路板上多放半个焊盘的位置都不够吗?直接放整个焊盘上去啊

网友G:
你百度一下开窗。手工画个半圆弧。注意需要画在阻焊层和电路层上,且重叠。

网友H:
你这个叫邮票孔,这个不好做的的,并不是所有的制板都愿意做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奇怪了,你电路板上多放半个焊盘的位置都不够吗?直接放整个焊盘上去啊

那板是边缘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百度一下开窗。手工画个半圆弧。注意需要画在阻焊层和电路层上,且重叠。

你说的这个我会,你这样做出板半孔没有金属化

网友I:
如果是边缘的焊盘的话你放焊盘的时候直接画一个整的,然后外形层的线画到焊盘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