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容量单位的疑问

楼主(2022-06-20):
昨天跟别人聊电池的时候说到了电池容量我一直记得容量单位就是 多少多少AH
但是有人说容量不应该是W=U*I*t吗?也就是AH再乘以电压
请问各位大佬电池容量究竟是以J为单位还是AH为单位呢

网友A:
两个说法都没错,习惯说法是 AH,当计入电压时表示它的功率

网友B:
电池容量HA,即安时,就是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间

网友C:
你把公式中的  W=U*I*t/U不就剩电流和时间了吗,不就是AH吗。

网友D:
电池容量一般用AH表示,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即时输出的电压、电流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容量就无法使用电压或电流来表示,为了方便计算,便用Ah。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个说法都没错,习惯说法是 AH,当计入电压时表示它的功率

确实是这样!不必纠结,看你用在哪里了,具体电路里,要求电压相同,AH就可以了,如果不同系统,电压不同,就得考虑电压的影响了。此时,同样的AH数,高电压相对使用时间就要长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一般用AH表示,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即时输出的电压、电流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容量就无法使用电压或 ...

请问大佬就是说AH可不可以理解为最大功率

网友F:
我也是小白,我觉得电量用Wh表示比较好,我笔记本电池标的4.2AH要远远大于手机3.2AH电量。
估计笔记本电池里有六节2200mah的18650电池,手机电池相当于一节3200mah的18650电池。

网友G:
电池容量是衡量电池性能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它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放电率、温度、终止电压等)电池放出的电量(可用JS-150D做放电测试),即电池的容量,通常以安培·小时为单位(简称,以A·H表示,1A·h=3600C)。

网友H:
安时,或者瓦时,瓦时一般用于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小白,我觉得电量用Wh表示比较好,我笔记本电池标的4.2AH要远远大于手机3.2AH电量。
估计笔记本电池 ...

的确,感觉ah看着很不直观

网友I:
容量是安时

网友J:
AH:安时,就是以这个电流放电,能放电多少时间,电流与时间的乘积
WH:瓦时,就是以这个功率放电,能放电多少时间,功率与时间的乘积

网友K:
电池一般都是用AH表示,几乎成了行业规则,为啥会有wh做单位标注电池的,去马家看看,同一电池比如2200mAH的三元锂(3.7V),当用wh表示时就是8140mwh,一个1.5v的2200mAH 的AA电池就是3300mwh,是不是8140和3300更能吸引眼球呢(忽悠小白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