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流水灯有几种控制方式?用STC32单片机的话

楼主(2022-06-20):
我想用STC32单片机控制WS2812  来做流水灯,而且每按一下按钮,启动一个流水灯,在流水灯还没有流完的时候,再次按下按钮,又启动了一次流水灯,两次流水灯同时流动,目前用端口控制貌似无法实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各位大神。

网友A:
只是逻辑问题
贴上你的代码看看如何改

网友B:
只要你“主频”跑的够快,这都问题不大

网友C:
理论上,一颗WS2812执行一条完整指令的时间约300uS,看你有多少个WS2812了,不太多的话就可以实现2条指令流同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