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纯数电电路设计数字存储示波器

楼主(2022-06-20):
如题,找了好久都是用单片机的,但这是数电的要求,想问问有没有大佬懂这方面的。求给个思路

网友A:
这是一个大工程。M3系列的ARM(72M主频)做出来的都只是玩具级的。
而你用数字电路去做,恐怕连玩具都算不上了。
没有单片机,你驱动一个彩屏、数据存取、调整AD采样速率。。。想想就蛋疼。。

网友B:
单片机不算数字电路吗?

网友C:
建议用FPGA.这个接近你的想法。逻辑门是自己编写的。也算数字电路了。

网友D:
用STM32做出来的可以玩玩
用FPGA做的出来的可以用一下
你却是想着纯数字电路来做的,原因只会有两个:一是你电子技术非常的牛,二是你电子这一块还没有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TM32做出来的可以玩玩
用FPGA做的出来的可以用一下
你却是想着纯数字电路来做的,原因只会有两个:一是 ...

因为这是我们数电设计的题目,要求是不用单片机,网上找的要么是单片机,要不就是FPGA,就想问问有没有思路,

网友E:
如果用模拟电路+示波管设计一个简易示波器是有可能的。用纯数字电路(不含MCU和FPGA)设计示波器几无可能。楼主莫非对设计的题目理解有误。

网友D:
我的天,现在的高校课程有这么恐怖了吗?
不知道你课程的的要求是个怎么样的"示波器"
但我可以告诉你,基本没有思路,你就是去别的网站找,大概也是这么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现在的高校课程有这么恐怖了吗?
不知道你课程的的要求是个怎么样的"示波器"
但我可以告诉你,基 ...

没事了,问了问老师说出题的时候直接把单片机课设的题目复制过来的,没具体看,这题用单片机也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事了,问了问老师说出题的时候直接把单片机课设的题目复制过来的,没具体看,这题用单片机也行了

用单片机的话,本论坛有代码和电路的,我下载下来了,看了个大概,但没认真看,代码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是我们数电设计的题目,要求是不用单片机,网上找的要么是单片机,要不就是FPGA,就想问问有没有思 ...

不用单片机、FPGA 那用啥? 自己流片吗?

网友G(2022-08-08):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大工程。M3系列的ARM(72M主频)做出来的都只是玩具级的。
而你用数字电路去做,恐怕连玩具都算不 ...

徒手搭建一个单片机,然后用单片机的方式去做一个示波器,想想都刺激

网友G:
不能用单片机那就搭建一个单片机。

网友G:
我想你们老师是想让你们用显像管做示波器,这个论坛就有一个用显像管做示波器的

网友H:
既然用单片机的,STC公司最近出了个开源方案,带宽不高单很稳定,最合适给学生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