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的1602液晶如何设置写数据但是光标不移动?

楼主(2022-06-20):
数据手册里只写了写数据的时候光标随之左移或者右移,或者整屏左右移动,如何设置写入数据后光标不移动屏幕也不跟着移动?麻烦大佬了!

网友A:
写完数据后立即把光标定位在原地,光标就不移动了。

网友B:
一般光标显示时只会右移,左移或不移需要指令;
估计你的要求是要光标不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