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ed,加入程序仿真的时候按键不能控制led该怎么办

楼主(2022-06-20):
原理图、key.c、led.c、main.c

网友A:
调试到能控制led为止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个开关和一个灯,就不用搞什么结构体了。多麻烦。也不用什么库了。
LED=0灯亮,=1就灭。
if 按键为低则灯亮。
这多简单。
刚仔细看了一下。32的,不是51的。32点个灯这么费劲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个开关和一个灯,就不用搞什么结构体了。多麻烦。也不用什么库了。
LED=0灯亮,=1就灭。
if 按 ...

他这个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所以才显得麻烦

网友D:
单独给led高电平测试led,然后用示波器读一下你单片机输出的是什么有无高电平

网友E:
没有做正常输出吧 端口是不是出错了

网友F(2022-07-30):
看不楚,无法分析,请上传正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