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22-06-21):
单片机供电需要5V.12V经过DCDC转5V ,直接给单片机供电,还是5V再经过LDO出来5V给单片机供电。多一个LDO会带来功耗问题。

网友A:
首先5V到5V的LDO一般是没有啊 LDO一般要有压差。
一般情况DCDC就可以了,设计的时候多看看厂家资料,布局布线按照厂家资料来就问题不大。

网友B:
超过6V的可以用1117类的LDO转5V ,12v的用7805转5V 。也要看5V这边的负载电流是多大。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C:
12V经过DCDC降压5V,直接给mcu供电就行,布线的时候注意MCU的滤波电容靠近芯片管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经过DCDC降压5V,直接给mcu供电就行,布线的时候注意MCU的滤波电容靠近芯片管脚就行

需要稳定的基准电压

网友D:
12V转5V要求高就用DCDC, 电压稳定, 这种器件在市面一大把,但是很少会做5V转5V, 这种要求是超低压差的器件。

网友E:
5V 以上电压如12V的有高电压LDO,如6209耐压在18v

网友F:
看单片机电流,50mA以下,对功耗没什么要求,12V+LDO转5V是没有问题的,LDO外围电路比DC-DC要简单;
要是对功耗有要求,用LDO显然会增加电路功耗,那要改用DC-DC,功耗低一些,外围电路要稍微多一些;
LDO输入和输出是要有压降的,不能5V输入,输出还是5V,需要看规格书最小压差是多少

网友G:
设计的时候多看看厂家资料,布局布线按照厂家资料来就问题不大。

网友H: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直接用78L05

网友I:
能不用LDO的场合绝对不要用LDO,如果功率不大直接用7805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