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对尖峰电压的影响

楼主(2022-06-21):
反激式开关电源,为什么我用型号K62N60W的MOS,尖峰电压很高,换成STW70N60M2尖峰电压变小了,什么都没有变,就换个MOS。MOS的哪些参数影响尖峰电压

网友A:
MOS管的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驱动MOS管实际上就是对这些电容进行充放电,会影响开关速度,进而影响MOS管的开关损耗,也会影响尖峰电压!

网友B:
尖峰电压与mos的寄生参数和电路的寄生电感有关,更换了mos会改变寄生参数影响谐振点,可以通过减缓开关速率,即减少驱动电流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