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输出信号是单端的,一个左声道一个右声道,功率芯片是差分左右正负的四输入qiu...

楼主(2022-06-21):
音频输出信号是单端的,一个左声道一个右声道,后级的功率芯片是差分左右正负的四输入,求助单端信号可以直接接差分输入吗?是不是中间要接一个单端转差分的处理?要如何处理?

网友A:
要接转换电路!

网友B:
这个并不是说如何处理的问题
有的功率芯片虽然是有差分输入,但也可以不用差分输入,一头接地就行
也就是说有差分输入功能,但并不是一定非得要差分信号不可
但有芯片则是一定要差分信号才行的
你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先看一下数据手册,是不是一定要差分信号才行
如果一定要,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这是一个单电源12V单信号转换差分信号电路
VMID是一个中点电压,就是两个10K电阻分压得来的6V

网友C: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电压,电压是一个相对值,必须要有参考点,所谓的单端电压是指与地之间的电压,立体声输出线最少要3条线,左右声道和地。楼主所说缺少的一端就是地。把地接上就好不需要转换。

网友D(2023-01-11):
音频电路频率这么低,用差分是毫无必要的,九成概率是你理解错了输入标号的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音频电路频率这么低,用差分是毫无必要的,九成概率是你理解错了输入标号的意义。

看来你不玩音频的。专业音频设备,基本都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
差分传输方式,哪怕是直流信号都可以用,目的是很高的抗共模干扰。音频信号传输时,主要是共模干扰比较多(比如50Hz工频),你可以了解一下专业音频设备的各种卡农头输入输出。

举例来说,我玩过电吉他的,我的电吉他和效果器、调音台的连接,都是平衡输入输出的。

网友F:
上面大家说的差分,玩音响的人通常叫平衡输入,平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