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地,走线问题

楼主(2022-06-21):
在数字地和模拟地 之间的分割的区域 可以走线吗,走电源线还是信号线,有什么讲究

网友A:
你的信号有兼具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性质的?画出图来让我也乐一乐。

网友B:
高频信号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起码几十MHz才算高频,单片机都属于低频,不需要考虑这个(没有必要强求)。还有线不可以走锐角,有时候很难做到的,高频是不允许,低频其实影响很小,你把家用电器的电线对折一下模拟锐角看看有没有影响,绝大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