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棚温湿度控制程序有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22-06-21):
本其中有当时我的设计文档,代码,仿真。
让还有温湿度原理图介绍浅显易懂。
主要功能及操作说明:
1.本设计基于STC89C51/52(与AT89C51/52、AT89S51/52通用,可任选)单片机
·        2.采用AT24c02芯片实现掉电存储
·        3.LCD1602液晶显示,液晶显示比数码管的显示效果要好,有英文提示
·        4.配用全数字型温湿度传感器DHT11,温度测量范围0℃--50℃,湿度测量范围20%RH—90%RH,可以满足一般需要。
·        5.温湿度限值可以通过四个按键加减修改。当温度或湿度超限后,报警信号灯点亮同时相应的继电器吸合。继电器可以驱动打开或切断通风机,抽湿机,报警器等外部设备。本设计只模拟一个抽湿风扇,通过继电器控制。

操作说明:
开机就显示当前的温湿度(上行显示温度,下行显示湿度),液晶的右侧显示的是温湿度的上限阀值(上行显示温度的阀值,下行显示湿度的阀值)。共四个按键,随时都可以操作。两个是加减温度的阀值,两个是加减湿度的阀值,当前温度或湿度超过阀值的时候相应的继电器就会吸合。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PCB图片

PCB图片

PCB图片

代码,仿真,还有当时贴主的设计计

楼主:
//****************************************************************//
//单片机 :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硬件连接: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单片机串口加MAX232连接电脑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define lcd_H
#include <reg51.h>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ZERO 0
#define MSB 0x80
#define LSB 0x01

//********液晶屏部分  ****
#define LINE1 0
#define LINE2 1
#define LINE1_HEAD 0x80
#define LINE2_HEAD 0xC0
#define DATA_MODE 0x38
#define OPEN_SCREEN 0x0C
#define DISPLAY_ADDRESS 0x80
#define CLEARSCREEN LCD_en_com(0x01)

#define LCDIO P1
sbit LCD1602_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LCD1602_RW = P2^3;
sbit LCD1602_EN = P2^2;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sbit  SPK=P0^7;
int t1,t2,ss;
//----------------------------------------------//
//----------------定义区--------------------//
//----------------------------------------------//
U8  U8FLAG;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nsigned char str1[]={'s','h','i','d','u',':'};
unsigned char str2[]={'w','e','n','d','u',':'};
LCD_init();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void LCD_Read_BF(void)
{
unsigned char read=0;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HIGH;
LCD1602_EN=HIGH;
LCDIO=0XFF;
read=LCDIO;}

void LCD_en_com(unsigned char command)//写指令
{
LCD_Read_BF();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HIGH;
LCDIO=command;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LCD_Read_BF();
LCD1602_RS=HIGH;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HIGH;
LCDIO=dat;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写入地址函数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LINE1)
          address=LINE1_HEAD+x;
    else  address=LINE2_HEAD+x;
        LCD_en_com(address);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写入字符函数
{
    LCD_set_xy(x,y);
    LCD_en_dat(dat);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写入字符串函数
{
LCD_set_xy(x,y);
while(*s)
{
LCDIO=*s;
LCD_en_dat(*s);
s++;
}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LCD_en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
   LCD_en_com(0x38);
   Delay(5);
   LCD_en_com(0x38);
   Delay(5);
   LCD_en_com(0x38);
   LCD_en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en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en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5);
   LCD_en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湿度整数部分
         str1[6] = (char)(0X30+U8RH_data_H/10);
         str1[7] = (char)(0X30+U8RH_data_H%10);
          //湿度小数部分
         str1[9] = (char)(0X30+U8RH_data_L/10);
         //温度整数部分
         str2[6] = (char)(0X30+U8T_data_H/10);
         str2[7] = (char)(0X30+U8T_data_H%10);
         //温度小数部分
          str2[9] = (char)(0X30+U8T_data_L/10);
                  t1=(int)(0X30+U8T_data_H/10);
                  t2=(int)(0X30+U8T_data_H%10);
                  ss=t1*10+t2;
           }

        }
void xianshi(void)
{
       LCD_write_char(0x00,0,'s');
       LCD_write_char(0x01,0,'h');
       LCD_write_char(0x02,0,'i');
       LCD_write_char(0x03,0,'d');
       LCD_write_char(0x04,0,'u');
           LCD_write_char(0x05,0,':');
       LCD_write_char(0x06,0,str1[6]);
       LCD_write_char(0x07,0,str1[7]);
       LCD_write_char(0x08,0,'.');
       LCD_write_char(0x09,0,str1[9]);
       LCD_write_char(0x0B,0,'%');
       LCD_write_char(0x0C,0,'R');
       LCD_write_char(0x0D,0,'H');
           LCD_write_char(0x00,1,'w');
       LCD_write_char(0x01,1,'e');
       LCD_write_char(0x02,1,'n');
       LCD_write_char(0x03,1,'d');
       LCD_write_char(0x04,1,'u');
           LCD_write_char(0x05,1,':');
       LCD_write_char(0x06,1,str2[6]);
       LCD_write_char(0x07,1,str2[7]);
           LCD_write_char(0x08,1,'.');
       LCD_write_char(0x09,1,str1[9]);
       LCD_write_char(0x0B,1,0x27);
           LCD_write_char(0x0C,1,'C');
}

//**蜂鸣器**//
void laba()
        {
unsigned int i;
if(ss>554||ss<500)
{
      for(i=0;i<200;i++)//喇叭发声的时间循环,改变大小可以改变发声时间长短
      {
        Delay(160);     //参数决定发声的频率,估算值,可以自行更改参数并
        SPK=!SPK;
      }
            SPK=1;
            Delay(60000);
}
           //喇叭停止工作,间歇的时间,可更改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LCD_init();
    Delay(4);

    while(1)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xianshi();
       lab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