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6-21):
这个是什么元件  没有见过

网友A:
电感?看电路板的标示是L!

网友B:
多孔磁珠,与单孔磁珠相比电感量大一点。

网友C:
图不是很清楚,但从结构和标注看应该是带磁芯的电感

网友D:
是穿芯电感,主要用于抗干扰

网友E:
是穿芯电感吧,看着比较像

网友F:
电感 多孔磁珠

网友G:
带磁芯的电感

楼主:
统一回复   谢谢大家的支持   明白是啥了

网友H:
磁芯电感

网友I:
磁珠,EMI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