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数显温度计,不用单片机怎么做

楼主(2022-06-21):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8421码输出的温度传感器,然后使用CD4511驱动数码管显示

网友B:
精度是多少?范围是多少?

网友C:
用单片机是主流,不用单片机做来也无用,数显温度计是烂大街的产品,直接买一个吧。

网友B:
其实像Pt100这样非线性不太大的传感器,简单的用电路修正非线性也可获得可用的精度,用bing(baidu是个废柴)搜“Pt100 compensation circuit”之类的图片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