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多识广的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是哪个厂家的烧录器?

楼主(2022-06-21):
开始以为是中微的,但从中微下载的烧录软件都不能识别!

网友A:
正面可能是单位资产标签,你涂掉了保护隐私可以理解。但是被面注塑方框里面分明是铭牌,说明这是个什么东西的信息也被你涂掉是什么意思?单纯的调戏网友???

网友B:
拆开来看看电路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C:
底壳的标签上应该是有型号的,可能是楼主觉得应该让论坛的网友忙碌一吧

网友D:
有用信息被遮挡,貌似远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可能是单位资产标签,你涂掉了保护隐私可以理解。但是被面注塑方框里面分明是铭牌,说明这是个什么东西 ...

没有,这个位置也被涂改了贴了别家标签。

网友C:
要么就拆开看一下型号,要么就把标签撕下来看一下有没有原本的型号
也就是个三四百块钱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宝贝

网友E:
外面没有信息就只能拆开来看型号了

网友F:
打开外壳,看背面厂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外壳,看背面厂家信息

打开看了,没有信息。

网友G:
注塑方框里面分明是铭牌,说明的信息也被你涂掉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呵呵内部89c51开发板呸,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建议拍照淘宝找图寻物可能就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塑方框里面分明是铭牌,说明的信息也被你涂掉是什么意思

没有,这个位置也被涂改了贴了别家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看看电路不就清楚了吗?

拆了,PCB板上照片已上传,也没厂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就拆开看一下型号,要么就把标签撕下来看一下有没有原本的型号
也就是个三四百块钱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宝 ...

拆了,PCB板上照片已上传,也没厂家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拆了,PCB板上照片已上传,也没厂家信息。

看不出来是什么烧录器,网上也找不到
这个是固件写在单片机上的,感觉可能是某个AVR的烧录器
感觉是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