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电路有点疑惑,怎么通过这个电路给p4输出一个电平?

楼主(2022-06-21):
这个光耦电路有点疑惑,怎么通过这个电路给p4输出一个电平?

网友A:
输出端接上拉电阻光耦控制开关就是电平变化了

网友B:
P4另一端接啥?单片机如果可以的话就设置上拉 不能设置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4另一端接啥?单片机如果可以的话就设置上拉 不能设置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从电路设计可以看出,P4端应该是功率比较大的继电器或者其他执行元件。所以,不仅仅是常用的电平输出。

网友D:
三极管不会完全饱和,无法输出理想低电平,但是大多数场合也能用,只是三极管热了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设计可以看出,P4端应该是功率比较大的继电器或者其他执行元件。所以,不仅仅是常用的电平输出。

是大功率的,问题是这个怎么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E:
这个你要看LED1,LED2,LED3外面接的是啥电路的,比如LED1接的是外面led的负极,这样A14给高电平的话,Q23就导通了,led的负极就能和地导通,外接的LED就工作发光。

网友F:
这个线路Q23 Q24 Q25怎么导通?这个设计很奇怪!

网友G:
能不能正常导通都是个问题
导通之后,三极管的CE两极就相当于短路,电压为0,那么B就没有电压了,然后,CE又断开,又有电压导通
感觉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有负反馈的恒流电路了,手头上没有元件,没法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设计可以看出,P4端应该是功率比较大的继电器或者其他执行元件。所以,不仅仅是常用的电平输出。

没仔细看后面的三极管 再一看确实如你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线路Q23 Q24 Q25怎么导通?这个设计很奇怪!

加上负载就可以看出Q23们可以导通,只是不能进入深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上负载就可以看出Q23们可以导通,只是不能进入深饱和导通状态。

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光耦与三极管构建一个自偏压达林顿管,其驱动电压由三极管导通时的CE压降提供。当然,前提是必须接上负载(如果不接负载,电路也没有什么意义,导通与否不需要讨论)。

网友C:
另外,电路有一处笔误,D56极性接错了。如果按照原理图接法,Q25是无法导通的。

网友H:
光偶输出的3脚,应串入一个电阻1K左右,不然三极管有爆的可能。

网友H:
这个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光偶输出的3脚,应串入一个电阻1K左右,不然三极管有爆的可能。

这个并不需要!自偏压电路不可能出现你担忧的情况。光耦次级电流会作为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大会导致三极管导通程度增大,迫使三极管的CE电压降低而使光耦的次级电流减小。

网友C:
对于PNP管驱动,负载最好还是放在集电极好一些。这样可以降低负载对三极管基极电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