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需要多大的供电才能正常使用?关于USB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2-06-22):
前几天测了一下CH340这个芯片,一开始用的是不知道以前买什么送的线,,链接之后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提示。
测试的CH340是V3引脚-电容-LED-电阻-GND,灯很暗  有时候还一闪一闪的,,,
后来测试直接VCC-LED 也听亮的,但估计CH340也不会太稳定,,
后来买了绿联的线  虽然贵  但是挺好用,,链接很正常,,,
我想问一下  电压应该都是5V,,测得 杂牌线直流电流0.005A,绿联线0.6A  总是变化,,而且我测的时候其他USB设备还不太正常,,,,,

我问了个某一个宝上的卖家,,卖家的线号称纯铜 粗,,但是我这种情况他只能保证电流大概0.2A的样子,说用不着整的和绿联一样达到0.6A。。。。

呃呃呃,,我刚才发现,这根杂牌线在链接PL2303设备的时候  电流可达2.5A。。。。。电脑的usb输出不是最大0.5A吗?。。为什么我能测得2.5A呢,,,,
是不是我测量方法不对?
这是为啥,,,,,,,

楼主:
数据线不就是纯铜  线芯的数量多一些就行吗,,,
我一直以为绿联卖这么贵是品牌效应,,,
这个卖家说他现有的材料整到最粗 线径最多的情况下也只能是0.2A多一点的样子,,
那么,,绿联是怎么实现0.6A的?

网友A:
你的数据线有可能存在轻微的短路

网友B:
有些垃圾线使用的是铜包铝,时间长容易氧化阻值变大甚至断裂,还有的就是电线含铁等杂质,比如某些耳机线,使用磁铁可以吸附,USB数据线可以自制,自制可选用24-22awg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线有可能存在轻微的短路

谢谢前辈指点!
呃呃呃,,我刚才发现,这根杂牌线在链接PL2303设备的时候  电流可达2.5A。。。。。
但是链接CH340就只有0.005A,,,
是不是我CH340的电路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垃圾线使用的是铜包铝,时间长容易氧化阻值变大甚至断裂,还有的就是电线含铁等杂质,比如某些耳机线, ...

谢谢前辈指点!
呃呃呃,,我刚才发现,这根杂牌线在链接PL2303设备的时候  电流可达2.5A。。。。。
但是链接CH340就只有0.005A,,,
是不是我CH340的电路有问题?
。。。。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路板存在隐性短路故障。340本身耗电很小,就供电方面来说不存在挑选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