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圆形的PCB板是这样画的吗?

楼主(2022-06-22):
这是我做电吹管MEMES气压计的电路板,圆形19.5MM,拼板四个,需要大量挖空(KeepOut Layer线定范围),这样画是否合格呢?

网友A:
估计没用在优的方法了,如果批量的话,可以节省一点成本。

网友B:
V-CUT做不了异形,建议在圆和圆之间放置邮票孔

网友C:
由于受PCB加工厂工艺限制,这样拼板难以锣边,往往不接。建议按下图方式拼板或发单板由PCB加工厂帮助拼板。

网友D:
请教一下!你板子边上的白色方框是哪层?有什么作用的?

楼主:
看来真不简单,还好先问过大家,不然让PCB公司的接活小妹知道我是PCB初哥会很漏气,看来批量生产的图只好由别人去做了,目前我是用1MM做板,然后用剪刀沿着白色的线(TopOverlay)剪开,再用砂纸打磨,@nulfdyrs,板子边上的白色方框是板的边界(TopOverlay),这办法做几个来试验还可以,多了就不行,最近还买了手动压力机,打算做个模来冲压,就怕一冲压上面的零件都脱了,或是虚焊了,总之要DIY一把电吹管的样本还得努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板子边上的白色方框是哪层?有什么作用的?

看起来像是丝印层,,

网友F:
量大的话,肯定不会用打样的钱了
直接发给板厂,叫帮忙拼板,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会根据自己的加工条件拼板的

网友G:
打样的话,直接给个圆形就行了呗,用得着这么复杂吗?量产用地板的方法,或者干脆让厂家给你拼。

网友H:
规则层或者机械层要是圆的

网友I:
直接发板厂,他们会根据自已的板料与生产工艺决定下拼板图

网友J:
四边切小小,可以做V坑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