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脚去耦电容可以不接吗?

楼主(2022-06-22):
  单片机电源脚的去耦电容,0.1uf的电容没有焊上,但也能正常工作是不是可以不接这个104

网友A:
最好接,不接也能工作是因为你的电磁环境比较好,换个地方就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不要心存侥幸

网友C:
其实你用带宽100MHz及以上示波器看下单片机电源两端的纹波就知道这个104电容意义有多么重大了。

因为工艺不兼容,单片机硅片和陶瓷MLCC无法集成在一起。但是现在的CPU可以在硅片外集成MLCC。

网友D:
自己做着玩的漏焊了一个。要是能用也没问题。本着能跑就不要动它的原则。
真正做产品就有多考虑考虑了。

网友E:
DIY,可以;
做产品,不可以。

网友F:
     试过不用,其实也没遇见过什么问题,现在的芯片适应能力也还算比较强大。而且呢,模拟电路要求“刚刚好”,普通数字电路则是“差不多就行了”,当然如果是比较复杂精密的电路又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