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容量和库仑怎么计算?

楼主(2022-06-22):
140nC 需要多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A:
库仑是电荷量单位,法拉是电容量单位,两者表示不同物理量,无法转化。

如果一个电容器带1库仑电量时,两极板间电势差是1伏特,那么,这个电容器的电容就是1法拉。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电容的容量可以随意

网友C:
电容能存储多少电量的计算公式:Q=CU 电场对电荷做功W=qU 其中W的单位是焦耳J。电荷q的单位是库仑。电压U的单位是伏特。1J=1C.V. 这是二个不同和单位,不能说有什么换算关系。

网友D:
电容的容量可以随意设置

网友E:
1)Q=I x t
2)Q=C x V
C[电容]=V/Q => V/140nC[库伦]

I=电流
t=时间
V=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Q=I x t
2)Q=C x V
C[电容]=V/Q => V/140nC[库伦]

I单位安培,Q单位库仑;t 单位秒。  C 单位法拉;V单位伏特

网友G:
C=Q/U,可以推到Q=CU,所以如果不限制电压的话,任意容量的电容都可以存储140nC那么多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