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在线测量电容电阻的好坏呢

楼主(2022-06-22):
     维修电路最难的不一定是大的部件或芯片,反倒是像电容电阻这种小元件,坏了很难查出来。我有过两次经历,一次是喇叭没有声音,把电路检查了N遍,更换了喇叭,放大芯片,甚至单片机,折腾了很久,最后发现居然是旁边的一颗小电容坏了。另一次就更折磨人了,MAX232,死活无法正常使用,检查了几天,几乎崩溃,最后发现是有一颗贴片电容有问题。而且这个电容,用电容表检测出的值居然是正常的(也得一颗一颗从电路上取下来),只是换掉它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装置,或者设备,能够实现在线检测电阻电容的值(电阻还比较好办,主要是电容),如果能实现,工程师们的工作效率能提高很多啊。

网友A:
除非神仙,凡人肯定是做不出这样的仪器!

网友B:
应该是没可能了

网友C:
拆下来测量才能更准确的测量

网友D:
在线的肯定没有,因为那东东成本远远远不如拆件没人去造。
离线的也需要高成本的才能测量出更多有用的值,比如你说的那个电容。

网友E:
据说有种白色的喷粉,,喷上去之后电路板通电,,热量稍微大一点的地方白粉会消失掉,,

网友F:
用自制的ESR表可测在线电容的好坏

网友G:
白色的喷粉,喷松香吧。一热松香就有融化的痕迹。可以试一试。
修理是门技术的。技术永无止境。

网友H:
外围电路导致在线测误差极大没办法解决

网友I:
估计只能电阻电感能在线找出一个大概
电阻阻值大于标称值的,电感不通电的,一般就能确定这个是坏了
其它的情况,很少能在线测量的,有的电容测量时是好的,但上电了,有电压了,它就没有电容的功能了
更多的是经验活吧

网友J:
这个应该需要专业的仪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