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18无法拖动PCB走线的问题

楼主(2022-06-22):
用AD18打开了AD10版本的PCB文件,发现其中有些走线时可以选中,并且也可以拖动改变位置或者改变拐角的,但是有些走线只能选中,但是不能进行拖动,也就不能改变位置或者拐角,请问这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楼主:
好像只有某些文件出现这个问题,并不是全部都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文件不知道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吧

网友A:
规则里面看看,间距太小了,就不让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面看看,间距太小了,就不让动了

也不是规则的问题,旁边有一根同样的线,跟其它的间距一样,就可以拖动

网友B:
删掉重新画 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拖动

网友C(2022-11-07):
碰到一样的问题,正在百度,就搜到这里来了。插个旗

网友D:
看下是否锁住了。

网友E(2023-04-11):
插眼  怎么解决

网友F:
一般 这种情况就是以下几中原因
1、锁定了,
2、规则限制了,
3、被铺地覆盖,而铺地隐含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