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自动布线禁止布地线的方法

楼主(2022-06-22):
一般的,我们用AD16 画电路图,地线最后都是要大面积覆铜的,所以自动布线是禁止布地线就很有必要,这样就可以给其他的线省出不少空间。具体操作方法如下:点击design>rules>routing layers.在右侧对话框内将all改为net,再将top layer和bottom layer后面的对勾去掉,在进行自动布线,就不会再布地线了。亲测可行!

网友A:
你何不换个思维考虑下,先进行GND全图铺铜,然后在铺铜管理器中把正面和背面的铺铜管理器中显示模式改为隐藏,然后在布其他线,最后铺铜管理器中显示模式改为显示,铺铜自动更新,不合理的重新调节下就行了

网友B:
当年读书的时候,学习Protel画图,教材上只有基本操作,都是使用内置元件库,一键自动布局自动布线…… 那时报名参加一个电子竞赛,其实参赛者都普通学生,也就是课堂上的那些操作。 然后监考员小声地说了一句‘自动布线还想着拿奖?’,我听到了。马上按下快捷键TUA,然后一条一条线认真地连了起来。 幸运地,当时拿了个名次。

网友A:
关于自动布线   我觉的不敢苟同    比如你做个单片机开发板那么自动布线就没多大问题   信号干扰小   对信号没有严格要求